/ 3 页
845主板装不上XP怎么办啊?

楼主(2006-08-25):
快来分析一下问题.所有供电都正常,就是装不进系统!
主板

网友:
安装到哪个地方就出错的?WIN98可以装上吗?1、时钟电路问题2、I/O或者NQ不良3、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A:
孙老师,回答的有深度。与东方的毛老师就是不一个水准的。

我还碰到过复制文件前死机的,是DELL的品牌机。后来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汗。。。一点拙见

网友:
1,换过32.768 14.318及其稳频电容2,换过IO,南桥3.换主板所有电容,内存供电场管还是老样子,晕

网友:
说下你的板的型号

网友A:
小鱼儿,你WINXP安装到哪儿出错了.详细点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无法安装WIN2K或者是XP系统,有些是主板设计的问题,之前我曾经和ECS的厂家联系过,因为有一批品牌机器无法安装WINXP,但是在WIN98下使用一切正常,后ECS告诉说,是设计问题,因为AGP总线某信号问题,他们的处理方法是,在AGP槽的一个位置安了一颗小电阻。还有些是因为老化问题,可以尝试更换滤波电容试下,如仍然不行,这个就无法解决了。

网友:
以前能装XP 后来就不能装了,但装98却没问题,碰到好几次了,一直没解决,郁闷啊!顶一下 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
老杨,MSI板可有此问题? 讨论下

网友:
i浙江嘉兴的,就在你上面.不过我不是老板,打工的.装系统就是到复制完成后重起到出现一个鼠标后就不下去了,鼠标和键盘都没有死.QDI P1E-AL/N

网友A:
去年修一块815主板,我也碰到过。就是复制完文件后重启,进入安装界面。刚进入,右下脚的滚动方格就不动了,死机了。

后来没修出来,换板子了/

网友:
孙老师,我有几块小南桥的板都是装好系统后在操作画面的前一画面蓝屏一闪而过就死机的

网友:
是什么NQ?AA的吗?这种板一般都是电容老化的问题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8-27 12:41:16的发言:
老杨,MSI板可有此问题? 讨论下MSI的815EP主板有的版本会有此故障,但只要把BIOS中的APCI功能关闭即可。如果GHOST的系统都不能正常的话,一般两个毛病,一个是内存方面,另一个是南桥。

网友:
当然是有关系,不过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网友:
 个人意见,玩一会就重新启动了,一般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还是要从换供电元件上下手不知道你的所有主供电场管都换了没有

网友:
搞好了回一下

网友:
你用GHOSTXP试一下,或换个盘试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你的机子原来要是有OEM预安装的话需破解了.

网友(2006-10-13):
我也碰到过。就是复制完文件后重启,进入安装界面。刚进入,右下脚的滚动方格就不动了。

后来没修出来,换板子

网友:
楼上的故障,可以刷BIOS一试.

网友:
进入安装界面。刚进入,右下脚的滚动方格就不动了。

后来没修出来,换板子这个我也碰过  有加热南桥以后OK的  有换IDE线OK的  这是IDE设备数据传输不良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能装XP的情况较多,如:与声卡或网卡发生冲突,有一次本人装XP进行到剩30分钟时死机,后拆下网卡后,顺利安装。又如有的主板设置了还原精灵,必须关闭才能顺利安装。当然,也有主板上存在元件损坏的情况而引起安装XP的问题,但情况不多。

网友:
我最近帮同事装一台机器(TCL亿佳3000B),换了好几个GHOST版的WINXPSP2和安装版的,都可以正常装上,但关机后,(可以正常关机)自动又启来了。BIOS里ACPI设置都正常,系统电源管理里也正常。后来换了WIN98,WIN ME都可以关机,不自动重启。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资料,看论坛,大家告诉我的方法都试了,没有结果。据机主说,这台机器以前一直在用WIN XP.但我想他可能装的是最初的WIN XP版本。我这里已经找不到哪种版本了。如果有知道怎么做的,请告诉我一下,我已经几天睡不着觉了。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最近帮同事装一台机器(TCL亿佳3000B),换了好几个GHOST版的WINXPSP2和安装版的,都可以正常装上,但关机后,(可以正常关机)自动又启来了。BIOS里ACPI设置都正常我想楼上的BIOS是没设置正确的。

网友:
别的系统可以装进去吗?

网友:
主板可以短路关机吗?要不就全部格式化试一试啊!  换一根内存看看.

网友(2006-11-12):
这种问题遇过一次,不过不像大家想的那样麻烦,是因为CPU风扇的硅胶干了。CPU散热风扇无
法有效和和CPU顶盖接触。。温度太高,结果,装机装一会儿,温度高了,就停住了,后来,
把干掉的硅胶给刮干净,重新上了个硅胶就OK了。

网友:
一步一步装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个人认为
1.应该是桥老化引起,用天那水洗洗看看怎么样?
2.32.768引起

网友:
我来给个建议,把你连接硬盘的80芯线换成40芯的试试。

安装成功于否,请告之。

本人遇到过神州的品牌机,865PE主板,爆了好些电容,电容换过后,就只能用40芯的数据线启动硬盘了,80芯线接上去就蓝屏。GHOST重新安装不能启动,全新一步一步安装会提示C盘已经损坏不能安装。我也不知道还有哪里老化了,反正用40芯的线给客户修好了,让他拿走了。

网友:
搞不定,不修了!没有办法

网友:
这种板子太复杂修起来太麻烦我们像这样的主板一般都不修都是建议客户更换

网友:
我自己都没修的了,扔一边,下零件算了

网友:
是啊如果不稳的顾客还会找你不划算,让他直接换更直接。

网友(2006-12-15):
一般是先得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好,可能是芯片老化了,只能慢慢替换了

网友:
还可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真是值得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