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故障解决方法的大讨论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8-25):
dwb001:

我是浙大图灵的维修工程师,今天修了一块GA-8IR533的主板,此板刚拿到手时是内存供电的管了烧了,供电不正常致主板不复位。我换了一个3055,主板复位正常但,RUN灯长亮,我换了IO IT8712F-A故障依旧。

    内存供电有2.5V与1.25V,AGP槽中有1.5V。    重插CPU加电,复位后RUN灯有时亮有时不亮。我猜测是CPU座下的BGA虚焊问题,不知道这一情况有没有用风枪焊好过的先例。

    我希望大家,能来个CPU座虚焊故障解决方法的大讨论,请大家畅所预言。来个专题讨论。谢谢!

      admin:  似乎P4的CPU座空焊是个永恒的话题,呵呵问题是坏的太多了不过你这个问题,应该先查下那个3055的管周围有没有损坏的二极管,先把这个排除了吧

        dwb001:谢谢,我测过没有损坏的二极管。你说,在3055的S极已经有2。5伏的情况下,3055的管周围还会有二极管损坏的可能吗?

    如3055的管周围有二极管损坏的话,会引起主板RUN灯长亮吗?因为RESET灯闪过之后,RUN灯亮长亮。说明CPU与主板已经运行过一次了。

   你说如3055的管周围有二极管损坏的话,会引起这一现象吗?你碰到过这一情况吗?

       我是dwb001主请大家继续!谢谢!欢迎心在飞翔加入。

网友:
首先想要问的是,你换的IO是否为GA专用的????GA的P4板,大部分都是要用专用的ITE8712的IO的。关于判断CPU座的空焊,我希望大家能用更准确的方法来判断,而不是要用猜的。一是用深圳和北京市场上卖的P4的CPU保护座,也就是大家用来作假负载的那种,可以参照478CPU的脚位图,来把无用的VCC和GND(VSS)脚用工具打掉,然后留下有用的A线和D线,以及VID等控制信号线,接着用二极体值的方法,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然后接触欲测试的位置,看万用表上的读数是否为开路,来判断BGA座是否空焊。二是用带灯测试仪,这个方法方便直接,但是准确性不如方法一,有误判的可能。

网友:
我用的是专用的GA的IO ,换上之后故障与换前是一样的。

GA-8IR533这块主板用的是IT8702F-A的IO
我想问一下,当全板已复位,复位灯闪过后,RUN灯长亮下,说明CPU已运行过一次,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像admin说得那样再去查一下3055的管周围有二极管吗?因为这是个维修思路的问题,我很想知道,请心在飞翔锡教。

    你觉得这板子该怎修?

网友:
因为我不用那种测试卡,所以没有RUN这个灯的概念。但我认为,CPU是否工作了,不能仅靠这个一个灯来验证。至于3055的事,在S极输出正常情况下,还要看S极对地的阻值是否偏低,以及G极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周边的二极管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如果该二极管在3055坏前被击穿,而你只是把3055换了,实际上这个二极管还是在损坏状态中。这样还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哦是这样,谢谢了。受益非小。

网友:
心在飞翔,其实测试卡中的RUN灯是很重要的,只有在CPU复位后,CPU运行自身的程序,向BIOS读指令时,RUN才会亮。

   我对比过在好的主板上加坏的CPU,主板全都复位下,测试卡上RESET灯一闪之后,RUN灯是不亮的,这是因为CPU本身坏所造成的。因为它没有向BIOS读指令的动作,所以RUN灯是不会亮的。

   而我用一块好的CPU,RUN灯就会亮。

    所以,测试卡上的RUN灯是重要的,它可以间接说明CPU是否运行过。
    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希望大家一起指正。

        谢谢,你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呵,我也凑个热闹.    内存供电场管损坏,一般旁边的二极管也有损坏或变质.有时输出极的其它元件也要查查.    RUN灯常亮,跟DWB001说得差不多,但并能排除虚焊.

网友:
眼老在吗

网友:
有没有火呀,借用一下了

网友:
这块板子客户已取走了,没修出来。我觉得很遗憾!自己的最大失误在于没有查小场管3055S极相连的二极管,不过从大家的贴子上也有很大收获,以后碰到同样故障就不会再犯错了。

   谢谢大家!   我听说,有人用15N03L去代那个烧坏的场管修好过,用3055去代反而不行的。请大家说说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只知道两年前在东方维修网学主板时,马秋燕老师说过3055可替代一切与其同样大小的场管,是这样吗?

   诚心请教了。

网友:
3055在主板上应该算小功率的,15N03都比他功率大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
MOS管的代换,功率大小,电压大小,电流大小,内阻大小,这都是需要考虑的。一般来说,要找标称大的来换,会更稳妥一些。

网友:
现在买的管都是旧的吧?

网友:
哈,又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2007-02-25):
3055还是很好用的,15N03更不错

网友:
run等闪,说明PCI上有总线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