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0XT 主板不复位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8-25):
GA-60XT 主板不复位

GA-60XT 主板,芯片组为815EPT。

能加电,RESET脚有3。3伏。

CPU主供电,内存、南北桥电压都正常。短接RESET,DEBUG卡上的RESET指示灯一直长亮,没有一闪

一灭的动作。

这个主板上没有一个门电路,加电后,时钟芯片ICS950508F有点烫。IO为8712F-A GXS

  请问这板子该怎么修?

网友:
是全板都无复位,还是只是CPU没有复位呢?

网友:
是全板无复位,这么晚了,你还在线上啊。

网友:
如果你的6OXT是VER1.0的,请量下R986处的电压为何。

网友:
我找到了,那是南桥边上的一个电阻,我明天量一下,谢谢你给了我维修思路,我会及时把结果告诉你的。谢谢!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电阻是南桥发出的PCIRST#信号,正常的电压应为3V.

网友:
我知道了,是主板板坏了,一定是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老兵在2006-8-25 20:44:44的发言:
我知道了,是主板板坏了,一定是的,有道理。。。。。。。。。。。。哈

网友:
心在飞翔,不好意思,今天公司有点忙.没时间看,明天休息.把结果传上.尽量做到,让贴子有始有终.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呢.....?

网友:
吴工就知道跟着凑热闹,嘿嘿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我今天查了那个R986中22欧的,测了一下正常.加电主板还是全板不复位,测R986两端均无电压.后来无意间点了一下32.768KHZ的实时晶振后,主板马上复位,并跑C1.上内存能跑完代码.但时钟ICS950508F较烫,开机后,用指一直压住不放,支持不到30秒.有时加复位后,电跑C0,有时跑C1.跑C0后,多按几次RESET键又能跑完代码.后来才发现是CPU风扇没装好,现在加电10次,基本上9次能开机,还有一次,按几次RESET也能开机.

    但现在问题是这板子不能装WINXP,复制文件到9%时蓝屏(排除内存与光驱光盘);
用GHOST强行安装,在WINXP滚动条时蓝屏;我估计是时钟IC的问题,因为它较烫.

但我用一张带系统的光盘(也就是不用硬盘也能进入WINXP的那种光盘),能进系统,也能上网.

似乎说明主板是好的,因为我常用这种方法去测主板的好坏.这次怎么不灵了呢?  我搞不懂,请版主解答一下.

     还有在修这块板子时发现:这板子的内存供电管是45N03,S极输出3.11V,人用3055去代后发现S极输出为2.78V ,用15N03代S极输出为2.87V ,请问这又说明什么?

     还有当上一根内存时,45N03的S极输出为3.11V,当上三条内存时,极输出为3.05V ,但也能开机,进光盘模拟的WINXP系统.

      欢迎大家涌跃献言!

网友:
哦忘了说了,这板子是换了32.768HKZ晶振就好了,换过晶振后,R986有3.5V W从南桥出来,但现在就是不能安装WINXP

网友:
还是怀疑此板不能进XP是内存方面故障,你有没有r.s.t这个软件?如果有的话,用这个软件来测一下内存,看是否能通过,我说的意思不是测内存的好坏,而是测主板内存控制部分。

网友:
哦,好的。我正在下

网友:
下了个软件,从光盘启动直接进入测试软件。有三项选择:

  Base ram test extended ram test l2cache ram test默认为第二项,我不知道三项指什么,是三项都测呢,还是只测第二项就够了,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测第二项即可。

网友:
不错32.3768K晶振老化导致的不能RST问题

网友:
另:板子的时钟发烫是很正常的  你没有注意过,其实时钟IC在主板上都是很热的换上不同的场管,输出电压不同,这个也很正常,没什么诧异的

网友(2007-04-25):
Base ram test 基本内存测试
extended ram test 扩展内存测试
l2cache ram test L2高速缓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