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郁闷..帮我下下

楼主(2006-08-26):
    我修到块板子 是370的.....其他的都很正常能点亮显示器  但就是不认内存.本来是128内存的,后来点不亮显示器,拔了一条64的内存就能行,但插上别的内存就是认不到内存就只显示64M..反正就是板子上3个内存槽我用原来能用的那条64M的内存怎么插都能认到...换了别的内存怎么插就是认不到.都换了好几条了就是不行..怎么搞 .

网友: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再用洗板水冲洗一下北桥,注意北桥与主板之间的间隙要冲干净.

网友:
是时钟问题,要换晶振还是 换芯片呢?

网友:
先加焊一下时钟芯片及周围小元件

网友:
你先把能认到的内存插到第一槽位上,再把不能认到的插到第二,三位置.试试,如果不行.对照第一槽中引线的对地值,查一下.应该好修的.

  关注中.

网友:
一剑飞是吴建平,老师吗? 有谁知道金海鹏,去哪儿了吗.

网友:
一剑飞不是,老兵是,呵呵金海鹏估计大家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网友:
等待,sanhe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