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是否百分之百是南桥坏

楼主(2006-08-26):
网吧收来的一批P4TPE-800主板,接电源就通电.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IRDY,FRAME,CLK不亮.南桥发烫.H11A管子发烫.(是给南桥和POWER开关处供电的,样子和1117一样,5伏入1.3伏出,对地值25,好板子是3.3伏出,对地值280)同时无CPU主供电和时钟信号.6-7块板子都差不多,有的南桥背面电容直接是0.晕死了,全是南桥挂了吧!这次老板赔了.呵呵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小鱼儿,你在哪儿,你老板收来多少钱一块.我在杭州,有空多联系.

网友:
小鱼儿,你先接上电源,不短接POWER,摸摸南桥是否发烫,如是那么肯定是南桥挂了,如不是,就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等你回复.

网友:
肯定是NQ挂了,不用想了~ 嘿嘿

网友:
二极体值相差200多的话,南桥必定挂掉。

网友:
我是晕菜

网友:
今天老板又给我二块这种板子,又是一样的问题.又挂二南桥.怎么都坏南桥啊!!!!八块了啊!

网友:
 82801DB和82801EB有几个批次的南桥是很容易坏的。不过后来INTEL修改了制造后,情况有所改善。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判断一下南桥坏(我一般是这样,不知对不对)。。。先量pci a14对地。。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把那个供电管取下。。再量。。如还短路。。那么南桥99%坏了。。南桥背面电容直接是短路

网友:
以下是引用tanglianqi在2006-8-27 21:41:20的发言: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判断一下南桥坏(我一般是这样,不知对不对)。。。先量pci a14对地。。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把那个供电管取下。。再量。。如还短路。。那么南桥99%坏了。。南桥背面电容直接是短路这种方法不是完全的准确,PCI的AD14定义为3.3VSB,如果网卡,IO等也使用3.3VSB的IC损坏,也会使3VSB对地短。对于南桥的损坏,没有一个百分百的办法,要多种方式结合到一起来来。比如DB和EB的桥,如果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短的话,南桥损坏的比率也很大,PCIAD线的二极体值不对,也是南桥损坏的一个特征。诸如此类,要在维修中不断的总结才能得来。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
  又有新发现,同时IO也坏了.IO和南桥都坏.IT8712F-A GXS的.和技嘉的很像.换了好几块,换上南桥坏的板子后就接电源自动开机复位灯亮,基本是所有灯亮.换上技嘉的不加电,一定是开关脚不对.从坏板子上拆的加上跑CO,IO还很烫.原来的是跑26-2B后自动关机.不想修了.我晕!是映泰的板子,

网友:
心在飞翔越来越利害了呀

网友:
心在飞翔真是见多识广,不得令人不佩服。

网友:
说得好,跟着两位管理员会有好前程的.

网友:
我有两个板,只要接上电源,不用开机。南桥旁边的7111就热了,换了7111还是一样~~是不是也挂了哦

网友:
哈哈,老刘说的贴切!我喜欢!

网友:
17楼的说的是7111 还是1117? 呵呵,是1117吧同样,南桥 OVER

网友:
轩轩,我当土匪来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醉春风在2006-8-29 16:54:51的发言:
我有两个板,只要接上电源,不用开机。南桥旁边的7111就热了,换了7111还是一样~~是不是也挂了哦量一下1117输出端的对地值,如果短了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