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给大家认识一下电容的样子

楼主(2006-08-27):
日本化工的kzg
日本化工(ncc)还有其他系列的 kzj kze

nichicon

经常说的红宝石

三洋

松下

这里面除了 十字防爆槽的nichicon 和kzg不能仅从防爆槽分辨(很多其他电容也是类似的) 其他的都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 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日系电容 台系的就不作介绍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电容也这么讲究,平时没注意。三洋、松下,红宝石。KZG KZE KZJ

网友:
怎么没有ELNA啊?这可是日系电容老大啊!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8/2006826213553165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主板上很少见到的

网友:
ELNA用不起,有个红宝石就不错了。

网友:
高端显卡上可能会有一两颗~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8/20068262212138171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6 22:12:27编辑过]

网友:
请教一下,在主板上能不能用10V 2200UF去替代 16V 3300UF,因为有时 16V 3300UF较少。有些人认为可代,不知这样对主板的运行有无不良影响?

网友:
其实看用在什么电路上如果用在CPU的PWM电路上,那么现在的P4板,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输入端的电压是12V 肯定不行

网友:
红宝石电容哪有卖?多少银子一颗?买点来收藏.呵呵,怎么小日本做个电容都我们的好啊!

网友:
现在红宝石假的很多,称为套壳电容。

网友(2007-04-25):
顶,还是楼上的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V2200
我有很多,没的话,可以找我要几十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好的始终是好的,让人眼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昏了。你管他真的假的呢。只要修好。能把钱忽悠过来就行拉。现在哪有什么负责不负责的啊
就想你随便捡到一个美女。然后你无意当中你吃了她,你会负责一辈子嘛?
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说法而已。
不要想的那么认真。

本贴讨论的是电容,而不是经商手段,这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