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卡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6-08-27):
    对于显卡点不亮,只要供电都正常我就无从下手了.写BIOS又无程序.大家有修显卡的好方法吗?

网友:
对于VGA,我修的比较少。不是熟悉。但和主板一样,VGA工作也是需要电压,频率,AD线等要素首先要确定GPU和MEMORY的VC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接着查看27M的晶振是否起振 ,并且量金手指上的信号线对地的二极体值,这个值不能相差10%以上,如果超过10%则视为不正常用PCI的VGA卡启动,然后运行NVFLASH这个刷写程序,看看能否识别出GPU的类型,如果能识别出,则找一些同样规格的显示卡来作替换,一般是找名牌的VGA卡的BIOS,然后用软件降低GPU和MEMORY的频率,用修改过的BIOS来刷进这个卡中,需要注意的是,替换的方法可能好用也可能不好用,所以要多多试才行。如果花屏,则要量MEMORY的数据线的二极体值,与上面说的一样,也不能相差10%。或是用挤压法压住BGA,看是否有空焊,或是触摸MEMORY的表面,看是否有过热。如果能用MATS这个程序,则能快速的定位故障的总线位置。但一般需要结合电路图,或是对VGA的原理比较熟的人使用,所以一般都是在工厂使用。

网友:
顶了 心在飞翔的思路真好 受益了 关于用MATS 测试显存 现在的垃圾卡太烦人了 好多显卡是一个网吧 都是一批的 花屏 拿到手测试出结果了 拿下散热片一个俩个显存都不一样(今天就收到俩个 一个显存是5DU641622A46ZT-5一个显存是5DU641622A52ZT-5)  我把一块卡上的好的显存拿下来 修另一块但是换了以后出现死机要么就是还有个别角位报错(已经排除虚焊)反过修另外一块还是那样郁闷死了

网友:
BGA有问题,MATS也会报错。

网友:
这里还谁修显卡 啊 加个QQ 以后有事可以问问高手们38288868

网友:
名牌的卡使用的存储颗粒频率都是较高的,如果把它的BIOS用在一些低档次的卡上,肯定是不行滴

网友A:
MATS知道怎么用的话其实真的是帮了好大的忙.还有花屏有时是MCU坏了.黑屏的话先看一下MCU有没有发出寻址信号.

网友(2006-10-28):
不亮的的,我只会查供电.晶振,还有量下13,14,脚.量下金手指脚,就这些招,其它不会.还有花屏的,现在的好显卡用的显存都是16/16的,测出来可没有换的,

网友:
怎么看有没有发出寻址信号呀!

网友(2007-01-28):
我跟你也差不多呀,,,我也只会这几样

网友:
顶下"心在飞翔",讲得很不错!支持!!

网友:
我修好两块,故障都是进系统花屏。重做主芯片,好了
一开机就花屏的我搞不定,换显存不知道能不能用一般的烙铁?

网友:
对于VGA的程序是要靠平时收集要实际一些

网友:
修显卡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知道怎么用的话其实真的是帮了好大的忙.还有花屏有时是MCU坏了.黑屏的话先看一下MCU有没有发出.

兄弟所说的“寻址信号”是指GPU发给显存的RAS、CAS、和片选CS吗??

网友:
MATS在哪里有下啊,找不啊

网友:
我用代换法修好几个,有点经验,TNT2的

网友(2007-02-27):
小弟最近接了一片启亨FX5200显卡场效应管坏一个,电容一个鼓包,换后上机,检测不到显卡,郁闷啊!小弟在这方面菜鸟,有哪位大哥提供一些显卡维修资料

网友:
修显卡方面的资料太少

网友(2007-05-25):
维修思路好学,不过动手能力就要自己实践了

网友(2007-09-29):
我有一个显卡花屏,换了一个BIOS后好。了一个星期现在又花了不知要怎么修

网友:
修显卡我只会换换电容和场管,连连断线之类,其它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07-11-16):
刚接触修显卡,当然是先收一些低档的玩,发现MX200的显卡,好多不花屏但不能加驱动,能上1024*768*32模式,我想如果在BIOS里关了所有的3D功能,这种卡还能不能用?(就当2D卡使用)

网友:
正在学显卡的前夜,领教了,谢谢!!!

网友:
向二楼致敬~~~

学习!

网友(2008-01-28):
屏幕显示一条线一条线?请教高手

电脑开机屏幕单显示蓝屏一条线一条线?请问是什么问题啊?以前也这样的,后来就好了,现在有这样,朋友说系统坏了,叫人来装,那人说电脑显卡坏了,请问是不是显卡坏?如果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麻烦谁告诉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