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跑DE

楼主(2006-08-27):
 主板代码跑DE
主板在只上CPU的情况下,先跑到C1,然后又走C0----C1---DE,然后不动了。为什么呀?怎么查呀?先是长鸣报警(注:在不上内存的情况下报警),刷BIOS后没有报警声了,I/O为IT8705F,因为I/O位置不好换,所以先请教各位师傅师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先排除了。

网友:
你为啥不上一条内存试试啊

网友:
这个和I/O的关系不大刷BIOS后代码走多少?

网友:
就是刷了以后走DE,在这之前走多少忘了,但上不上内存都报警,刷了后不报警了,但不上内存走C1后走C0--10--DE,孙老师怎么回事呀?

网友: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上的。先清一下CMOS,试试。 不行再测一下内存

到北桥的AD线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再查一下IT8705。

网友:
不知,现在你的主板如何了.

网友:
此主板没结果,客户拿走了,很遗憾

网友(2007-05-18):
哈哈,这个帖好玩,呵呵,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