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故障

楼主(2006-08-27):
 <h1>联想(精英) L4S5MG/651+走代码到26,然后出现联想画面后,左上角光标一直闪。怎么回事?</h1>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确定一下有没有死机,接个WIN98硬盘,设置从硬盘引导,能不能进系统。

 关注中。

网友:
是哪个联想画面?是开机的LOGO吗?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那扳子内存槽不好.在不行洗一洗南桥.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8-27 17:35:04的发言:
是哪个联想画面?是开机的LOGO吗?对,不能进系统,用酒精洗cpu座,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了没有?走到26后键盘鼠标是否还有响应?如果有都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这个主板的故障就是出在CPU的座上如果有的话,敲ESC 看是否停到内存检测的地方了

网友:
按ESC或TAB看看准确停在哪吧!如果出完LOGO,第二屏左上角有光标在闪多是硬盘的问题!检测卡走到26亮了以后基本上就不用看了,没什么用了!

网友:
删了PS/2接口边的二个排容,不行再刷BIOS试试。关注中

网友:

我有块是在LOGO处,但没有死机

网友:
刷了bios,出现的故障挺有意思,可以到硬盘了,出现的提示:unknow flash type,可以装系统了,但不能用win98和winme启动光盘并加载光驱启动,不加载光驱可以到盘符,但可以用光盘版xp启动完。用ghost版安装装过50%后,速度开始奇慢,然后就出错(把winxp.gho放在硬盘上克隆也一样)。用安装版安装到还剩34分钟,即安装硬件设备时死机。没办法只好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安装,安装完后拿回安在现在的机子,出现的现象挺有意思,把安装系统机子上的网卡设备装下来了,不允许删,说什么系统启动需要此设备。而且一会儿又找到本机板载的网卡硬件,要安装,此时死机。进入bios,屏蔽板载网卡,可以进系统了,不死机。可我还得装网卡呀,不然怎么上网呀,又把安装系统用的机子上的网卡卸下来,装上,出现了四个这样的网卡设备,然后又死机了。后来发现板载网卡引脚好像动过,引脚之间有一层白色物质,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尚不清楚,因为老弟我焊接技术不是很好,没敢妄动,不知会不会是它的原因?孙老师给个答案!

网友:
先把显性故障排除了,用洗板水洗一下,再有用风枪加焊一下。

但不能用win98和winme启动光盘并加载光驱启动,不加载光驱可以到盘符,但可以用光盘版xp启动完。可能是你的光驱与光盘不兼容所致。

网友:
这种板修到过一些因为北桥空焊,导致不过CPU的这个故障,没有什么印象,大家有没有修过此主板的,在此发言先把它固顶了

网友:
先按照楼上的方法处理下然后看你刷的BIOS是否正确 ,这个是MSI给联想做的OEM板,BIOS有可能不太一样的

网友:
以前有搞过一片联想的板,也是这个况,把内存供电管称了就OK,可以试一下。再有可以换个USB的KB试下。

网友:
用USB键盘试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今天加焊了网卡和i/o,上上板子,情况和原来有一模一样了,刷了bios后,此bios是我专门搜联想主板搜出来的。启动到光标闪动,键盘可工作,鼠标不知道,且已经检测硬盘光驱完毕。怎么啦?联想机子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呀?老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3 12:26:07编辑过]

网友:
你装人XP试试,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怀疑BIOS没刷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