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的新电容太差了

楼主(2006-08-28):
  今天一块AMD462主板换电容,主供电6个6.3伏2200UF爆了,还有五个6.3伏,1000UF小电容也爆了.换上新电容后开机跑C3就复位灯亮整个板子电压跳动.认为有坏的电容,把主供电换成3300UF后开机也一样.晕了.这时客户来了问换好了没.我说换了还没点亮.他说本来是能点亮的,系统也装了,看到电容坏了就来换电容,被你修坏了.我倒!!!  没办法,只好换后原来坏电容作试验,开机果真过C3点亮,电压也不跳动.这叫什么事!坏电容反而能点亮机子,我还头一着.对了那就从坏板子的电容来试试.换上后开机竟也都通过了.从头到尾换了二次新电容,换了一次旧电容和一次坏电容.仔细看了一下新电容,同一包电容大大小小的,长短不一样.有几次上的新电容一通电就炸了.东方深圳那买的.还不如我拆旧电容来的好

网友:
国产的电容,普遍在虚标,容量不够,耐压值不够的情况。

网友:
就是,现在的电容太差了!

网友:
国产电容好多都是旧电容,哎垃圾啊

网友:
是啊,哪里能买到好电容啊?我在温州这边最大的市场里买过一包3300 6.3的,拿回来测没有一只是好的,全漏电。

网友:
我从东方买的电容也不太好啊…………

网友:
呵呵,东方卖的和市场上卖的电容是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直想不到是这个问题,人家说我连电容都换不好,搞得我连电容都不敢换了,谈不上去修主板了,

网友:
说到电容我想请大家帮我纠正一个问题,我在北京讯宜维修中心实习时,一位师傅说过:电解电容坏只会上鼓,下鼓的是正常的。

   使我对下鼓的电容都当作正常来外理,请问同行,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理解:有些比较小容量的电解电容上面是没有防爆槽的,只是在电容下面黑色的胶里有一小孔,估计也是一防爆口!

网友:
哪里能买到好电容

网友:
在电容上,我多是拆些旧板上的电容,感觉比新买的要好不少呢.对于下鼓的,一律换掉......

网友:
鼓多了好像也不行。有的电容下面本来就有点鼓啊。。。

网友:
巨想买个电容表中。。。。。。

网友:
电容表。。还有电赶表。。呵呵。。

网友:
TES的电容表要400多。

网友:
说到电容,今天修过一个电源故障,按开机键,电源风扇转几下,(主板不亮,)就停,换一新电源后故障排除。事后打开电源一看(客户没有要),里面有好几个电容鼓包,没有想到换上好电容后,电源一切正常(长城的呀)!!

网友:
长城电源并不等于好电源的。。。。。。

网友:
呵呵,说下电容的事情吧,我的观点:1、电容不要去测量 也不要通过外观去判断  鼓了肯定挂了,没鼓也有可能漏电。 怎么办呢?换!通过更换去排除! 这点对于维修非常重要,我在实际的维修中,碰到多了 甚至用电容表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上去了照样有毛病!对于显示器,更是如此!2、电容下面鼓了,也是要换的,QDI的早期主板 370及之前的,通病就是CPU滤波电容鼓包,而且是下面

网友:
确实有的时候电容是无法通过表面看和用电容表测试来确定好坏的,正如有主板上有的场管一样。拿下来测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到板子上,加上负载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东西存在着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两种情况。测是好的,未必在有电压通过的时候就是好的。这其中有一个软故障的问题。电容我认为无论是上面鼓还是下面鼓,都是不行的,外观有变型的电容是一定要换掉的,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毛病都是这种隐性故障引起的。

网友:
很完整,顶一下。

网友:
以下是引用leo在2006-9-10 20:46:55的发言:
我这里有个卖电容的很好,我买过,非常好用,而且基本是台湾产的,还有狗日本的,价格便宜,估计是过期的(电容过期不等于变质)地址是:深圳华强北路华强电子世界一楼A177 电话:83030477/13602593453我不是给他做广告!有好配件渠道告诉大家是好事。

网友:
真的害死人

网友(2006-10-18):
我的理解,电容上鼓的与脉冲高度和电流关系较大,电容下鼓的与脉冲频率关系较大(下鼓电容漏电解液而引起引脚霉断的较多,)不鼓而损坏的电容大多是频率特性发生了变化,如彩电电源定时振荡滤波电容,表面以及用万用测量完好,但却引起输出电容大幅升高。不知理解对否?总之,代换是判断好坏的最好办法。

网友:
楼上的,我感觉不正常.我遇见过下鼓导致板子不能用的.还有楼主同志,换的新电容再烂也不会一通电就爆炸吧?是不是你正负极接反了啊.哈哈~!

网友:
有些電容品牌從外表看不出它壞了,看到GSC最好通通換掉,世昕G-Luxon,立隆Lelon,智寶Teapo,奧斯特OST,Jackcon,....等等,台製品牌都容昜爆,自己感覺Teapo稍稍好些,當然還是日系的耐用多了,個人偏愛SANYO>Rubycon>松下>NCC>Nichicon....

网友(2007-05-15):
看来还是有太多太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主板电容会暴浆。。。。

很多人都认为是耐压不够,容量不够,耐温不够等等。。。。。。

说耐温不够的算是沾上了点边

其实电容暴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容的等效串联阻抗(ESR)太高导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数是电容的  涟漪电流

等效串连阻抗可以看作是串接在理想电容器上的一个电阻,试想,上拉管导通的时候通过这个电阻给电容充电,下拉管导通的时候通过这个电阻给CPU放电。。。。大电流都通过这个电阻,使得电容发热量非常高,导致了电容暴浆。。

现在主板上常用的固态电容,其ESR低,涟漪电流大,所以经常看到CPU滤波电容只有2.5V/820UF,仅仅几颗电容就能完成一个LGA 775双核的滤波任务。在主板供电这种高频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级电容上,重要的不是容量,而是等效串连电阻和涟漪电流!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维修的时候选择容量大的电容代替,甚至会烧坏主板供电电路。。

所以大家搞维修的还是用好一点的电容吧。。。别用国产的垃圾电容。指不定新电容还不如人家板子原配的电容用的时间长的。。。

推荐大家用日系的电容,比如日本化工的KZE KZG KZJ (越向后越好),红宝石的 YXG ZL MBZ MCZ等。。。NICHICON的HD HM HZ等,三洋的WG等等(比较差。。。),台系的建议选择OST的RLS RLX RLZ,用于内存以及CPU供电的输入端绰绰有余。。。或者选择TEAPO的,不建议大家选择GSC的,暴浆王。。。

网友:
~~~国内的电熔..无语

网友:
我有时也换国产电容,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惨。杭州买的大多是苏北的一家厂子出的,漏电流比旧的台系、日系电容大一点。容量也可能要小一点。我能用模拟表估计。但换上后都没有问题。客户的板子一定要当面点过的,不能听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有的客户要说谎的。只有当面看过故障现象才算数。

我从西安买的电容都很好,一般最差也是OST,有时还可以买到红宝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