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板子不通电

楼主(2006-08-28):
810板子,IO是IT8702.开关直接通IO,绿线直接通IO.点开关五伏拉低,IO输出五伏不动.强行开机机子一直接电.再点住开关处却能正常关机.更换过IO和32.768.请教一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IO第72角在你点开关的时候有跳变吗?如果有IO坏.大多数情况.没有南桥坏.或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虚焊南桥太脏了.受潮.

网友:
恩,楼上说的有道理,另外你可查下72脚到NQ的线路,看是否直接过去的 中间有可能经过三极管,极少数情况,我碰到过的

网友:
好文章,关注中。请问为72脚是什么脚,为什么有跳变就说是IO坏了呢?

  我手上也有一块810E的主板每一次加电均正常,就是关不了机。一直短接OWER能关机,一松开不短接就又加电开机了。请问故障在哪里?

网友:
那可能是io坏。。你再查一下有没有接门控。。看看电平正确没有。。如不正确就是门控坏。。严重的话那就是南桥。。

网友:
8702 /8712 看72(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71脚(南桥到io)有没有跳变..67脚有没有电压,76脚接绿线。。这都是几大要点。。

网友:
6楼说乱套了。。。。4楼的,你的问题:1、I/O损坏2、南桥CMOS电路问题

网友:
说什么啊。。你。。我后面是对一楼加以说明8702/8712应注意那几个点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tanglianqi在2006-8-28 11:25:40的发言:
8702 /8712 看72(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71脚(南桥到io)有没有跳变..67脚有没有电压,76脚接绿线。。这都是几大要点。。来,你说下你里面提到的67脚有没有电压 。这个67脚应该是什么电压,多少为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是开关处到0欧电阻到IO75脚,72脚有0.68伏电压,71脚有0.89伏电压.点开关72,71脚都跳变到0伏.76脚五伏电压不变.跑72脚,到一个0欧电阻再到南桥,测南桥背面孔位也是0.68伏.跑当中有些地方有档住不好跑,就遇一个做掉一个,一路跑到了南桥.南桥有动作就是电压太低.不知是南桥发出的0.68伏还是IO.就把0欧电阻拆下测,IO这一边有0.07伏,南桥一边有0.68伏,点开关0.07伏被拉到0伏,0.68伏不动.是南桥发出的0.68伏吗?但拉低电压怎么在IO这一边.简单清洗下南桥后加焊无果.是南桥这一块的问题了吧!直接给72脚加3.3伏电压后能开机却不能关机.

网友:
这坛子气氛不错,请高手多多发言,我们菜鸟也好多学点。

网友:
72脚是由南桥发出给IO的,正常是3。3伏,是一个跳变的电压。

你这板子,是南桥没有工作,你量一下南桥有没有待机1。8伏。实时晶振有没有起振。关注中!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PSON线路断线。

网友:
6楼,你说错了,72脚是南桥到IO的,信号有南桥发出,是一个跳变的信号,正常为3。3V,

   但71脚我不清楚,请问孙老师71脚是不是IO到南桥的,如是它又是个什么样的跳变信号?

    67脚是什么,对维修有意义吗?

网友A:
首先声明,370架构的板子我很少修,而且ITE的IO的板修的也很少,而且手里没找到8702的电路图,我只看了一下8712的图,我记忆中8712和8702在开机电路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和大家探讨一下,说的不对,大家不要拍砖哦。71脚是SLP_S3#信号,这个信号是拉低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信号是低电位,那么SLP_S3#就会执行,系统也就会处于S3的睡眠状态,在ACPI状态的定义中,S3是只在内存中保留数据,用作换醒用,其它的设备都处在断电状态,通俗点来说,这个信号低电位,主板是不会加电的。67脚 ,是一个5VSB信号,如果这个信号电压不对,或是二极体值偏低,处于短路状态的话,就不能满足加电所必需的Stand By电压。也就是SB电压。另外,我遇到过PSON的线路断线,造成不能开机,而强行加电后可以强行关机的。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
晕,怎么发了两遍

网友:
那样的话71脚是IO发给南桥的,因为南桥中集成了电源管理系统,才能执行S3。这与71脚是南桥发给IO刚好相反。    心在飞翔,是这样吗?
    67脚原来是电源紫线。谢谢了

网友:
67脚电压是5VSB,紫色直接供,我在实际维修中很少去查他主要是查72脚电压,这个是NQ发出到I/O的,点PWR开关的时候,会有一个从高--低---高的跳变,然后跳到高的时候,76脚就会发出低电平,从而开机了小鱼说的问题,应该是NQ缺少3.3VSB造成的

网友:
是南桥发出S3信号给IO,IO的加电并不是收到一个信号并同时返回一个信号那么简单,有很多时间都是数个信号同时发出和作用的。

网友:
小鱼儿,你查一下南桥有没有3.3VSB与5VSB。再测一下绿线的二极体值,看绿线有无断线,关注中!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见笑了!小鱼儿,你查一下南桥有没有3.3VSB与1.8SB。再测一下绿线的二极体值,看查绿线有无断线,关注中!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8/20068290202560966.bmp\');}"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看图中箭头)PSON从75脚进入I/O,经I/O转换后从72脚输出到南桥,再经南桥处理后由71脚输回I/O,I/O处理后拉低76脚电压(也就是ATX绿线)开机!PS:修的板子很少!只能给些测量的经验,72和71脚都应该是高电位(3.3V),按下PSON开关后会被拉低!测72脚没高电压的话我见过一两块是3VSB的供电电阻R6坏(有些板可能是一排阻),也有可能是南桥有短路引起没电压,可以分别断开71脚72脚连接到南桥的线来测量一下!别外67脚SB电压我测量好多板都是3.3V而不是5V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同意见欢迎发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9 0:54:53编辑过]

网友:
8712 的 71 和72 分别为 PSIN 和PWRON# 信号 这个图我有看过,不过我认为应该是由NQ 给I/O发出的PWRON# 信号,然后76脚才开机的

网友:
就是南桥的3.3VBS成0.7了,呵呵

网友:
呵呵,就是这个问题搞定没?

网友:
搞定了吗,是什么导致3。3VSB 变为0。7VSB的?快要将此贴列为精华贴中。

网友:
当然是因为5VSB转3.3VSB的元件出现问题造成一般多为三端稳压器 或者三极管

网友:
  今天在家休息,生病了.不知道是中暑了还是铅中毒.有点低热.工作环境太差了.没空调还没窗户.晕死了

网友:
小鱼儿,多注意身体,没有健康可就没有一切哦!

网友:
长学识啊。顶过。

网友:
小鱼,身体好了么?呵呵,修这个东西,注意通风,焊膏对人刺激挺大的,我一个兄弟,做焊接的高手,现在鼻炎,据他说是做焊接搞的~.....你的板搞定没?

网友:
休息了二天,今天一去上班,我的桌子上都堆满了主板.那个破810是自个店里的,还没有修.先赶客户要紧的.明天有空再搞那个板子.

网友(2007-03-05):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370架构的板子我很少修,而且ITE的IO的板修的也很少,而且手里没找到8702的电路图,我只看了一下8712的图,我记忆中8712和8702在开机电路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和大家探讨一下,说的不对, ...

发个8702F的图

网友(2007-06-16):
经典啊!
维修还是要按照流程走啊!

网友(2007-10-17):
IO一共有多少个针脚。

网友:
请高手多多发言,我们菜鸟也好多学点。

网友:
楼上怎么会认为“NQ 给I/O发出的PWRON# 信号”,绝对是南桥啊,北桥主要管理那些高速设备,南桥主要管理低速设备和开机电路等。

网友(2008-07-25):
又学了一招呀!谢谢呀!!!!

网友(2008-12-28):
我也有一块810的压住I/O有显示但提示40软区错误

网友:
3vsb正常吗?

网友B:
67脚电压是5VSB,紫色直接供

网友:
换蓝桥试一下

网友(2010-04-16):
向各位前辈们学些了,我是新手哦!不要见笑!72脚开机是地电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