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硬盘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6-08-28):
   WD800BB,驱动芯片L6278 1.2E烧了,更换后输出电压在跳变.芯片的32脚电压在1.3-0伏跳变.别的脚位正常.换过二个芯片了应该不是芯片的事.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保证不虚焊,那你查一下和32角相连元件

网友:
楼上的思路正确

网友:
对,查一下32脚相连元件,重点电路板上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