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来自: 辽宁沈阳 来自 辽宁沈阳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8-28 16:33:27的发言:
<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2.当我们按下开机BUTTON,产生PWBTIN.
3.PWBTIN送到SIO, 经过内部处理,回送PWBTIN#,送到ICH
4.ICH 收到PWBTIN#后,送出SLP_3#,SLP_4#。
5.SIO收到SLP_3#后,经过内部逻辑,发出PS_ON#给ATX.
6.ATX 接到此信号,稍有延迟,同时送出3.3V, ,+/-5v,+/-12v电<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7.当3.3V,+/-5v,+/-12v电压产生后,通过电压调节模块VRM产 生Vcore,并发出VRM_GD 送给MS-7和ICH,而 1.2V,1.8V,2.5V 及其它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由以上电压转换得到. <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8.当所有的输出电压达到稳定,MS-7产生PWR_GD送给ICH和MCH,经过ICH内部逻辑处理,产生H_PWRD,送到CPU.<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9.当CPU接到PWRGD后,MCH动作,送出H_CPURESET#到CPU. CPU接到此信号,对其内部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动作.<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CPU开始<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1. 当主板的各部分电压达到稳定,MS-7送出PWR_GD给ICH和MCH。<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2.ICH在收到PWR_GD后,会产生PLTRST#和PCIRST_ICH#, PLTRST#送到MCH,而PCIRST_ICH#送到MS-7。 <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3.MS-7收到PCIRST_ICH#后产生PCIRST1#,PCIRST2#,和IDERST#送到相应的Device,对各个Device 进行Reset, 同时,MCH在收到RLTRST#后产生H_CPURST,来对CPU 进行Reset. <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4. CPU在经过Reset,以清除CPU及各Chips之内部缓存器,并 设定CPU之初始地址(IP=0FFF0,CS=0F000),此地址为BIOs的起始地址. 5.CPU送出Address(A3~A31),地址为FFFF0(指向BIOS)CPU调用BIOS作系统的POST动作<span style="FONT-SIZE: 9pt;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大家使劲看,里面的术语看不明白,就去BAIDU下,自己琢磨,BAIDU不到了,再来问我,这才是学习的方法!
你可以把MS-7理解为普通主板上的74门电路的组合。也就是复位的产生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