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无法开机

楼主(2006-08-29):
我姐姐家的电脑主机无法启动,按一下开关就亮一下,然后就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先换个ATX电源试一下!

网友:
顶!!另外的可能就是主板保护主供电管Q1穿掉了

网友:
请问,你说的停是不是指示灯亮一下灭了,如是有可能是电源,也有可能是主板存在短路,电源自动保护了。请具体分析。

网友:
不要说这么难懂的哈!看LZ的提问就知道不是搞这行的!

网友:
5楼说的极是。。。嘿嘿

网友:
LZ也许不懂主板维修。。。。

网友:
也许他是插USB接口的东西吧 呵呵我同事就在插USB的时候把机器弄灭了 然后再开机就短路保护了  楼主看看机箱的USB接口有没有插坏的啊 前置的后面的都要看看袄~~~~

网友:
主板短路可能性大,和清除主板COMS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排除电源,和主板短路问题,问下,和清除主板COMS有关系吗。

网友:
对于有些主板,如果你把跳线插在清空位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但更多的是不加电。

网友:
我是外行,软件问题尚可解决,硬件问题绝对外行。

网友:
软硬是一家,你肯定会遇到的,跟着学!

网友:
一般电脑公司的技术员都是吃软不吃硬!背着软件包满街跑。。。

网友(2007-04-25):
顶上去~~~  搞软件的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