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4X266板的开机问题!

楼主(2006-08-29):
七喜品牌机!VIA的P4X266板,南桥8235!一定要在PCI槽插上检测卡才能点亮,拨下检测卡,能触发,但不能点亮!请教~~
问题

网友:
兄台,有没有打一下南桥到PCI的AD线呢?还有就是PCI上的几个重要信号。INTA,B,C,D#。CBE#1,2,3,4.IRDY#,DEVSEL#?

网友:
没啊,今天帮别人装机买的板,见这样就直接换了块!只是没见这种奇怪的故障想问下!本来还想刷个BIOS看看!
S:那块板估计要配个检测卡才能卖出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8 23:50:53编辑过]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打下PCI总线的数值,可以判断是否NQ虚或者损坏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可能是NQ虚或者损坏。

 我不碰到过更怪的,是MSI的支持775针的主板,插上测试卡不开机,从PCI槽上拔下测试卡后,据然能开机。百思不解,我的测试卡是好的现在还在用呢 ,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插上检测卡不开机的倒是有见过!估计是新板不支持你这种便宜的检测卡!

网友:
现在的775主板,对PCI 设备要求的兼容性比较严.我遇到过,上8139网卡,无论你如何设置COMS,都是从网卡启动,然而再换一块网卡,就不会荐在这种情况.

网友:
PCI槽坏了

网友A:
现在的775主板,对PCI 设备要求的兼容性比较严.

很有可能

网友:
4X266这样的板子,NQ坏的面比较大。我手头上的几块全是NQ坏。

网友:
QN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