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啊。V星6555怪问题我修不好啊

楼主(2006-08-29):
你好心在飞翔师傅在吗。孙师傅说你可牛了啊。我现在手中有一块V星6555内存不过主板检测卡跑BO内存报警 内存到北桥的北桥AD下常 北桥供电供电 1.5  AGP 1.5 正常 BIOS刷了内存槽不坏就是不过 北桥也加焊过了啊。还是不行请师傅指导一下啊。

网友:
等吧,他白天搬家呢~~~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内存的2.5V供电和1.25V的负载电压是正常的。第二,每条DDR槽上有6个内存的CLK点,这些点的频率都要正常才行。第三,查91.92脚的SMBCLK和SMBDATA这两个电压的3.3V,并试换IO第四,负载排阻也要测的,看是否有阻值不正确的。如果以上方法还不行,估计就是北桥内部损坏了(但还要查查北桥的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不稳定,也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的。)S:我只在晚上回贴。白天要上班。

网友:
请教心在飞翔:北桥的参考电压,就是北桥工作所需的电压对吗?即:3.3V\2.5V\1.5V对吗?

网友:
以上四点我都做过了啊。 一切正常啊。就是BO啊。可能就是北桥坏了啊。你的QQ号能给小弟说一下吗我 在QQ上给你留言  感谢

网友:
还有内存的VCC-VREF电压不正常也会影响

网友(2007-06-15):
我也想知道北桥的参考电压是什么,在哪里测
呵呵,不耻下问
论坛里如果有的话,各位大虾可不可以给个链接?

网友:
    老师们说的可真精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55是OEM的板,不光给联想OEM,还有同方、TCL等都有,我手上有块这个版,带一个ISA

网友:
心在飞翔
一天真的很忙啊,感谢为我们解答问题

网友:
精典之谈,已记录!
请教NB参考电压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