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专题讨论--“A7”故障的检修

楼主(2006-08-29):
大家继续各抒己见,发表下对A7代码维修的思路。
最好有实例说明~

网友:
A7是内存的问题,但不好修,查不出问题.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提个问题如果BIOS有问题会不会导致A7?

网友:
会,但在实际维修中碰到的极少。。。

网友:
CPU座及北桥空虚内存供电不足,滤波不良 IO损坏都会跑A7实例,那还是在东方学校的时候,我的一块技加845PE的板子,什么型号,不记的了,开机跑A7,最后叛断是座的事..............

网友:
我就遇到过捷波的板子845E的 BIOS 刷了一个新版本就好了 不知道是酬巧 还是真的BIOS有问题我把原来刷回来的时候又走A7 这样做不知道能不能确定 是不是BIOS导致A7的?个位老师 你们知道吗

网友:
楼上的,那肯定是了

网友:
是桥虚焊,本人有块845D板加内存报A7,经查内存CLK0,CLK1跳变,是北桥提供的,加焊北桥后排除

网友:
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在理论上说是因为I/O具有地址译码功能,但是信号具体怎么工作,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觉得估计跟内存管理总线有关吧,内存管理总线的2只脚是连到IO的.

网友:
楼上说的内存的两只脚,就是心在飞翔在另一个帖子里介绍的SDA 和SCL 信号

网友:
北桥内部有灰尘导致的短路吧,内存供电也给北桥的

网友:
总结一下与A7有关的原因: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
]

网友A:
跑C1-A7循环跳变的,我修10块845的板子8块都是io坏的,一块是内存供电,一块刷bois就ok!!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 12:00:40编辑过]

网友:
我碰到一块是由于一个负载电阻脱焊造成的

网友:
CPU座及北桥空虚内存供电不足,滤波不良 IO损坏还有bios内存槽边的排阻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两个,都是加悍北桥好的!

网友(2006-10-03):
我修的主板也现A7的绝大多数是845的.记得一块845E什么牌子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紫色的出现A7刷辽BIOS好了(我用这种办法修好了20多块主板),但同种型号的另外两块却无论如何都不行.其中的一块我在师兄的指点下更换内存通北桥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就好了,但换后我也没发现这个换下来的是坏的.另外一块解决的办法竟是清洗了一下同,内存槽.

网友:
ASUS的P4BGL板子跑A7,都是内存供电管坏,是通病

网友:
上面我看到有朋友问A7和内存有关,怎么会由IO引起,我记得梦说过IO也挂在LPC这条总线上,所以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以下是引用dwb001在2006-8-29 21:41:40的发言:
我来说一下不过A7的实例:

  天虹478主板,上内存跑C1到A7停住。此时,IO8712F-A有点烫。

 其实,在测电源接口的对地值时,红线对地为32,已不对了;后来测了一下并口信号线的对地值,有二根线短路了,明显证明是IO坏了,更换后。OK

   我想问一下,A7是内存检测中哪个环节出错了?

   还有NQ发出的 SDA SCL 串行数据和 时钟 正常为3.3V 。SDA SCL也与IO相连的,不知是什么作用?内存不是挂在北桥下吗,南桥也参与内存管理是吗? 谢谢南桥肯定要参与内存管理呀!典型的就是内存管理总线数据和电源管理总线时钟。从南桥出发,连到IO,DIMM槽,分频器

网友:
内存插槽损坏也会档“A7”,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2006-12-11):
跑C1一例

我也来说一个不过内存的,SIS648的主板上测试卡跑C1并且主板还有两声滴滴的响声,然后就定住不走了,查内存供电竟然3V多, 一测是一个八脚的管子坏了由于手上没有此管就找了一个玻璃二极管连在3和6脚,后来一测还是跑C1但内存电压有2.7V接显示器竟然可以点亮,在接硬盘可以进系统一切OK!   (  我主要想说的是不要太相信测试卡走C1也可以点亮)

网友:
SDA SCL也与IO

相连的,不知是什么作用?内存不是挂在北桥下吗,南桥也参与内存管理是

吗? 谢谢
SDA与SCL是I2C总线上的两个信号,我个人理解I2C总线主要起到侦测监控的作用,I2C要工作需要四个条件:GRD,SDA(主要传送数据)SCL(时钟)和电压(一般只要有静态电压就可以了),内存是挂在北桥下,但是开机瞬间要自检内存,要读取内存条上的SPD信息,而这个信息就是通过I2C总线读取的,内存的这两个信号线连在南桥上。

网友:
我原来修一块845D ,开机后跑A7,先以为是CPU座问题.就放在一边没修.有一天修另一个主板I\O引起不开机故障(I\O是8702-A).就把原先跑A7那块板的I\O取过来.开机点亮了.但又是A7.

网友(2007-02-09):
17楼说的对,A7是北桥虚焊,我修过N块这种板了,不是北桥到内存断线,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ASUS的P4主板.诊断卡显示A7A8,我先测试了内存的电压,时钟,都正常,然后又刷了BIOS,又换了IO,还是不行,最后在内存到NB之间的一个电容底下发现了有两根数据线断开了,把它接上后就OK了.真的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一开始测量电压正常后就应该打内存到NB之间的阻值了,但是由于思想上的懒惰,就目测了一下,没有断线就没有去测量了.呵呵,还请大家不要犯我犯我的错误.呵呵

网友:
映泰P4TSPD,主板跑A7,经查主板背面内存槽附近有一个电阻有电压进,无电压出,与好板对照后发现该电阻坏,换之OK.同时也有很多跑A7的板是由于内存与槽之间接触不良造成的。
IO方面比较常见的一般是跑C1-A7,不断循环。

网友(2007-03-25):
碰过两例 一般的板很少这现象 两次都是原装机的板 什么也没换 扫扫灰尘就好了

网友:
A7,小弟修到过几次:
1:内存不兼容,换条内存就OK了.
2:内存到NB的数据线断了.跑A7,A8.补上线就OK了.
3:内存的电压不对,提供上拉电压的4500损坏,更换后OK了.

网友(2007-04-27):
CPU座及北桥空虚

内存供电不足

IO损坏

网友:
除了内存,CPU,BIOS相关。
还有一次遇到的显示部分出问题,也是显示A7。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前几次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提示要刷BIOS 其实换一根内存就解决了.或擦一下内存金手指就OK了.

网友:
我也修过跑A7的板子有三块,其中的一板是刷BIOS好的,另一块是换了内存供电的3055好的,还有一块是换I/O好的,但是具体的型号都记不清了。

网友(2007-06-16):
我修了一块挡A7的板

型号:爱塔845PE
现象:跑C0-C1-...A7挡住。
     因在论坛看到关于挡A7与内存有关,故单刀直入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内存工作电压只有2.01V和1.0V----先解决供电问题。
     内存傍边有一8Pin的IC:型号是SE9174,在ALL DATASHEET.COM网站上查到它的资料,与RT9173相同,其Pin1电压是2.01V(Vin),所以Pin4的Vout只有1.0V,查Pin1的来源,跑线路查到Q3场管3055的S极与之相连,吹下3055,测其S-D之间正反向电阻相差无几,取新3055焊上,通电试机,一路高歌。
    这是我学跑线路功夫修好的第一块板子,为了跑线路,我拆下了挡往视线的几个电容,学会了在通过PCB的金属化孔之间找到两处电气相连的电路。

网友(2007-07-17):
曾经修过两次A7是因为内存问题,后来换了内存上的一个小电容就跑码了

网友:
在内存上拉电压正常,io不烫的情况下,多数为内存和北桥之间的数据地址线的问题

网友:
俺最近几天修到一个A7的故障:换了几根内存条,还都是A7,又刮槽又洗板子,一番折腾,毫无结果。量内存供电、负载电压、6个时钟、CS#、AD线阻值,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后来,一姐们过来,又是换CPU(我一直没动CPU,根本没想动),又是换内存,结果发现居然亮了,换回原来的CPU,发现也可以亮,另又试了原来A7的内存,有的也能过了,但有的还是A7(包括客户自己的内存),百思不得其解,想找师傅给讲讲!

网友(2007-08-16):
我上一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先刷BIOS后还是不行。后来换了IO 好了,,,,

网友:
A7碰到过IO坏的..也碰到过旁边排阻坏的!

网友:
南桥空焊我也见过,不过具体的板型我也不记得了,更多的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不过我遇到一块845的主板。跑完C1,到A7就下不去了。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北桥虚焊。将北桥注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7-09-26):
华擎的板子,跑A7,A8,4500M坏,周围3个场管坏,4500M拿掉连接1脚和5678,换了3个场管,OK

网友:
曾经修过一块艾威的845D的板子,也是A7,当时擦了一下内存,没好.再擦了显卡的金手指,好了.看来A7和显卡有点关系.

网友:
各位老师我见到的那块跑A7的板换K-MAS的内存就OK了

网友(2007-11-18):
A7问题总结:
1。 BIOS坏(在技嘉板上表现最多)]
2。 I/O坏(表现为从C1----A7的跳变)
3。DDR数据脚虚焊(现在的845。865公板比较常见)
4。CPU脚座问题。(好像是二个什么信号有问题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以上是我们在维修中发现的几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
大家多多讨论。。。
本人不才,理论最差。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刚修好一块当A7的磐正EP-4BEA9I主板,不知何原理?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一块磐正EP-4BEA9I主板当A7不亮,查内存供电只有0.9V,跑线路发现与一个3055场管相连,用一个旧板上的20N03替换后,正常跑码到25点亮.不知是什么原理?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V星ms-6380挡A7,最后确定是AGP槽坏了,换之OK

网友(2007-12-27):
ASUS845的比较常见跑A7,一般都是内存金手指脏了引起的,或内存插槽脏了

网友:
一块华擎845板,跑A7,,,弄了一天没搞头,最后发现是bios芯片虚焊。加焊后搞定,

网友(2008-04-09):
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内存、或者cpu没有接触好,或者是内存不好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7一般来说是内存检不过去!BIOS和I/O坏都会导致A7 再就是北桥及排阻虚焊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个技嘉的 型号忘记了 大概是R2004 845芯片组的,内存插反了就跑A7了。组排电压只有0.7V了。内存供电的都换了,就差以个8脚芯片没有同型号代换。

网友(2008-05-14):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故障,我每次修复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我有时也觉得头痛啊. 有一次接了一块845的板,代码就是跑A7,修了大半天,开始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搞了大半天,后来发觉按一下BIOS代码走了,加焊一下BIOS就好了.
  但是第二次代码也是A7,放一下电就好了.
  搞得我有时也不好判断啊,所以觉得头痛,各位同仁有修过同样故障的,多讲讲一下经验,让大家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