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4主板中维修率最高的是哪些

楼主(2006-08-30):
请教各位,在所修的P4主板中,出问题最多,维修率最高是哪些东东。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管子,各种芯片,当然有坏的,内存供电,CPU供电。供电的故障占主板故障的25%。从大的方向是如心在飞翔所说的:IO、南桥、CPU座

网友:
那么P4主板中,BIOS损坏高吗(相对于固件和软件).如题所说,那么P3的板子呢.

网友:
我碰到的多数是cpu座,南桥多啊!!

网友:
我感觉在P4主板里 BIOS坏的不多在早期的P3主板中,BIOS的损坏几率相对较高,个人认为能够达到 15%-20%

网友:
IO,南桥,CPU座。

网友:
这就是经验,顶一下。

网友:
哈哈,干练! 经典!

网友:
管子,各种芯片,相对坏的,不多吗。

网友:
是的,顶一下孙老师。

网友:
还有1.5伏和2.5伏供电场管爱坏.

网友:
再请教,在P4主板中,所用的电源IC不同,它所用的Q1、Q2的各个极电压也不一样。那它们各个极的电压在哪一个范围之间(最常见的)才是正常。

网友:
D和S两个就算了吧,G级不同倒是可能,不过我不知道电压,只是示波器看看就算了不知大家什么好经验

网友:
还有PCB撞断线及线路氧化也有很多啊

网友:
Q1的G极为3-5V,Q2的G极为5-8V

网友:
大家记住一个规律,档次越高的板,Q1和Q2的G极电压差别越大 如P3 档次中 Q1 3-5 Q2 5-8 4 Q1 2-4   Q26-9

网友:
哈,真是经验中的精典啊。

网友:
杂牌板的话,南北桥的供电管子常出问题.

网友(2007-01-20):
--------论坛建设靠大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耻下问--光荣借人智慧--高明

网友:
学到了不少呀,,,果然是高手云集呀,

网友:
学习中@
每天进步一点点啊!

网友:
最常见的故障就是供电不正常,BIOS,电容,复位灯长亮,鼠标键盘口不能用,打印口不能用
COMS保存不了,反复重起,不通电,无复位~~大概就这些吧还有进系统死机,要么就是软件的事,
对于我们修硬件的来说最简单的就是重装系统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顶下孙先生.....向他学习....

网友(2007-02-28):
50%SC 20%CPU1 10%IO 10%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