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主板受潮引起的奇怪现象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8-30):
ASUS&nbsp4B主板受潮引起的奇怪现象客户抱一个主机来到维修部,说是自已换了块显卡后,按开关按钮,主板不加电。要求检测维修。

 我打开机箱,仔细看主板,这是ASUS P4B 主板,即845芯片组,478的CPU,用的是SDRAM的内存,外观正常,无明显不良元件。于是,测CMOS电池、CMOS跳线处、待机下SON、RESET处均有3。3伏电压。机箱开关钮也正常。

    于是我不停地试,十多次中,有一次点亮了,能进系统。又连续点了几次正常,于是,客户高兴地抱机子,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他到家了,打电话过来,说又不加电了。晕,我上门到他家,试了半个小时,没有一次加电过。于是,把主板拆回公司,维修。看了一下主板,在开机电路上有ASUS专用的ASUS的专用开机芯片。怀疑其虚焊,于是,我就用风枪加焊了,加焊后,居然,每次都能加电,正常开机。于是,装上机箱给了客户,自以为修好了。

   第二天,我到他家去安装系统,又出现了不加电的情况,搞二十分钟没搞出来,后来用电吹风在南桥周围吹3分钟后就能加电了。此时,我才明白是主板受潮所致不加电。

   听孙老师说过,南桥受潮可用热风枪打到150度,吹,但不知道吹多久为宜,还有对于主板南桥受潮能不能彻底修好。

      还有一个怪现象;此板在正常安装完XP后,居然不能用GHOST作镜像,一进入GHOST界面主死机。不知为什么,请大家讨论!

网友:
应该是可以修复的,用风枪打到150度,前提是你的风枪要能够精确的控制温度,市面上那种一百多的风枪是不行的!只会把南桥搞坏掉!吹的时间,一般3-5分钟左右,这个其实真的是很确切的说时间的。你说的怪现象估计也和主板受潮有关系,你可以拿酒精冲洗一下主板。然后用风枪吹干试试

网友:
有时南桥下面有湿气,导致湿度高的话,会使南桥工作不正常。而且用户使用主板的环境各异,很容易出现这类故障的,我在处埋时,是用BGA机加热一下。一般都会OK,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换南桥了。在普通维修中,用风枪吹几分钟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正如老孙所说,要用好的风枪,温度准,风速匀,这样才不会损坏南桥。不然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是的。但老化是个很难界定的故障,一般只能通过更换才可以判定。

网友:
试问,若南桥老化,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此板已经修出来,更换晶振不行,后来更换2个谐振电容与106电阻后正常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还有请教一下大家:1.有一个106电阴两脚是与晶振的二脚是并联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还有106这么大的电阻,为什么也会坏?2.还有,另外一个电阻一端与晶振的一脚相连,另一脚直接进南桥,请教这个电阻又起什么作用?  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07-06-19):
学习了,相应的受潮现象好像还有开机后硬盘灯一直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学习了..

网友:
板的受潮问题我遇到过几次,还查点走了弯路!

网友:
再问一下: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主板是精英的P6IEAT,因天气潮湿,有时不能启动,有时启动后硬盘等要亮好长时间,但都可通过CMOS放电解决,不知与南桥受潮有关,还是与电容的稳定工作温度有关?

如果用热风直吹,具体要吹多久,吹到什么程度,可以一次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