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ep-4bea9i故障

楼主(2006-08-30):
这块主板已开始能够点亮但是经常死机蓝屏。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不亮数码卡从c1跳变到a7就停止了内存的供电时钟也很正常该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是否为循环跳变?你根据自己的故障,看下咱们的专题讨论帖吧 A7代码的检修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的VTT电压过低引起的,我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故障。即便查到VTT电压不低,最好也要把输出VTT电压的元件换掉。

网友:
我估计还是你内存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外设的二极体值,间接查一下IO是否正常你先换一下IO ,看一下论坛上的A7专题。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