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91故障

楼主(2006-08-31):
-今天修单位两片MS-6791的板,是联想品牌机里的,故障都为到BIOS的联想LOGO就死了.CPU,内存还有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能确定PS2设备好用吗?第二,量内存的2.5V和1.25V了?

网友:
S/2我查过了,打值正常,滤波电容也去掉了,BIOS刷过;而且我在好的机子上试过,就算是KB错误,也可以跳过LOGO,把错显示出来的.

网友:
用测试卡是不是走到52代码?如果是的话,一般是CPU座脏导致的 你可以清洗下CPU座子试试

网友:
测试卡走到24.对比正常的板也是24.SIS芯片级的.

网友:
ms-6791集成了网卡的小板子,如果上述都不行,你删除网卡芯片试试!关注中!

网友:
每次都是走到这里就死了吗?换内存供电管 了没有?

网友:
找到问题了,就像DREAM说的一样,PS/2的问题,按恒新说的找了个USB的KB来就可以时CMOS设置好,再换回PS/2键盘,也正常了.但原因还是不明,恳请各位赐教!!!

网友:
联想机器的主板,你这个应该是天禧系列的在BIOS里的设置默认的是使用USB键盘 S/2键盘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