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SI-6712主板插VGA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6-08-31):
此主板故障为不插VGA的话可以正常跑码,但是如果插上VGA卡的话,就会单步卡跑单F,即全板无复位。开始以为是VDDQ电压的管子不正常导致加上显卡后VDDQ电压被拉低,导致北桥无法工作,引起单F。不过更换管子后并无效果,后来又更换了AGP槽。还是没有作用。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只有插VGA的时候才会有跑单F的现象,所以判定与AGP方面有关。后来查询电路图,发现Q30管子不正常,有轻微击穿的现象。Q30一端是3V电压,一端是AGPEND,另一端是通往南桥,MS-5的SUSB#信号。此管短路后,当插上AGP显卡时,3V电压便通过AGP卡,直接与AGPEND相连,导致SUSB#信号不对,以至南桥工作不正常,引起全板无复位,更换后OK!

网友:
又是一个好东西。。收下了。。谢谢。。。

网友:
AGPEND是什么信号?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3V电压接的是AGP 的VDDQ,这个管子,通过插上不同的显卡后,从而控制此管导通和截止,从而可以改变VDDQ电压输出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信号?

网友:
AGPEND是AGP的逻辑地。其实这个电路的作用防止用户误插AGP2X的卡而烧坏主板,Q30的3V的那一端,还与AGP槽的A2脚(TYPEDET)信号相连,插上2X,4X,8X等不同的卡A2脚都有不同电位的变化,而如果插上2X卡,则Q30的SUSB#这一信号与AGPEND导通,造成SUSB#接低,主板不加电。而当Q30击穿的时候,就算插的是AGP4X的卡,但由于Q30已经击穿,这个判断电路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SUSB#始终处于低电平状态,也就是有效状态。系统处于休眠状态。所以不能加电。其实这与SOLTEK主板的那个AGP旁的跳线的性质是差不多的。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学习了!!!

网友:
心在飞翔!!!学习了!!!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11653171880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那就是他了,这个是我根据故障画的一个图,  但是没有画到南桥的部分, 同时这个也是最基本的AGP VDDQ电压识别示意图

网友:
 怎样把图放到贴子上,这图我有的。请教我!

网友:
在发帖子的时候,有个上传文件,选中你想要上传的图片,上传后,就可以在帖子里显示了

网友:
MSI-6712主板插VGA无复位维修图片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5225250873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也是从心在飞翔中当来的。

网友:
线路不好找啊!

网友(2006-10-31):
学习了有哪位高手可以放一副硕泰克不查显卡不能上电的原理图出来哦

网友:
与这个线路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分析了一下,不知对不对,初学者,望赐教:
关于AGP插槽的几个信号:
(一)、TYPEDET#信号
在AGP1.0规范里没有TYPEDET#信号,因为那时只有3.3V传输模式。AGP2.0规范的信号传输电压降到1.5V,这样就有了两种传输模式,为了使两种模式兼容,AGP2.0规范定义了兼容AGP3.3V和AGP1.5V的通用接口,这种兼容AGP3.3V和AGP1.5V的主板就需要识别3.3V(AGP1.0)和1.5V(AGP2.0)显卡,于是引入了TYPEDET#信号。主板的TYPEDET#针接入识别电路,1.5V显卡的TYPEDET#针接地。这样主板芯片组就可以通过TYPEDET#信号电位高低识别显卡是3.3V的还是1.5V的,从而确定是提供3.3V信号传输电压,还是1.5V信号传输电压。
(二)、GC_DET#信号
AGP3.0规范把信号传输电压降到0.8V,这样又增加了一种传输模式。于是又定义了区别1.5V(AGP2.0)和AGP3.0显卡的信号,以便供AGP3.0_1.5V兼容主板识别显卡。这就是GC_DET#信号。GC_DET#信号的原理与TYPEDET#信号一样,由显卡提供,低电位表示AGP3.0显卡。AGP3.0_1.5V兼容主板AGP槽的GC_DET#针接入识别电路。
(三)、MB_DET#信号
AGP3.0_1.5V兼容主板需要识别插进来的显卡,同理,AGP3.0_1.5V兼容显卡也需要识别主板。因此又定义了一个显卡识别主板男藕牛?褪荕B_DET#信号。该信号由主板提供,凡是支持AGP3.0模式的主板MB_DET#针接地,向显卡提供低电位的MB_DET#信号,表示自己支持AGP3.0,于是AGP3.0_1.5V通用显卡自动设定0.8V的传输电压。

如果是上图所示,它的A3脚AGP8XDET GC#为空,那肯定显卡只支持APG1.0(AGP1X、AGP2X)和AGP2.0(AGP4X),而不能支持AGP3.0(AGP8X),所以这张图可能不是MS-6712的电路图,因为MS-6712好像是支持AGP8X的。这里我就这张图说一下显卡类型识别的原理。
当接APG1.0的显卡时,显卡的TYPEDET脚设计为空,Q30导通,SUSB#为低电平,当接AGP2.0显卡时,显卡的TYPEDET脚设计为逻辑地,导致Q30截止,SUSB#变为高电平。不知道SUSB#是用来触发南桥,还是与AGP电压生成有关?电路不完整,可否发一份完整的电路图给我,邮箱:wangzhijun001@126.com,谢谢。

网友(2007-01-09):
边看边学,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维修实例!!!!支持啊!!!

网友(2007-04-10):
修板修的快成机器人了。。。。。。多幸福啊,我还没的修呢

网友:
太专业了...有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