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管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6-08-31):
本人有俩块装不进系统的板子,一块是845E的板,输出供电电压正常,可是供电管极烫,供电部分Q1换的是70N03,Q2换的是2545快恢复二极管,IC也换过了。另一块捷波845的板,显卡1.5V正常,但是供电管极烫,换成70N03,还是一样,控制极LM324也换了,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不慎感激!!

网友:
首先确定你所换的Q的功率是否合适。。。另外做不上系统,请到疑难杂症区,那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1、你这个电路使用的IC是KA7500B 或者是TL494 供电管发烫是正常的,安装不上系统,你先把主供电滤波C换了,大部分就可以解决2、对比好的主板,测试下发烫的供电管对地数值,如果偏低,说明后面有短路,排除后面的其他元件,最后是北桥

网友:
有时管子换错了,也会使供电管发烫的问题

网友:
这个孙老师教过

网友:
   谢谢孙老师第一块板全换成16V3300UF的搞定了第二块板供电管对地数值正常估计是桥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8-31 18:51:35的发言:
1、你这个电路使用的IC是KA7500B 或者是TL494 供电管发烫是正常的,安装不上系统,你先把主供电滤波C换了,大部分就可以解决另外要看下看下D882和B772

网友:
要看下看下D882和B772

网友:
是的,还要看D882\B772

网友:
是互补推挽放大管,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再加到场管的G极.

网友(2007-09-24):
我怎么找不到B772和D882,是不是在别的牌子的主板上没有?

网友:
感觉有点像功率不够,我遇到过一块,系统装完温度就正常了,就装系统的时候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
虽然看到这个帖子已经晚了,但是我还是要给点儿建议,.
应该是推动的问题.推动不足,也会使开关管发热......

网友:
有些板时间长久了,就会慢慢的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