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SOLTEK 845部分主板内存供电部分问题

楼主(2006-09-01):
 SOLTEK 的845部分主板经常出现内存供电部分的问题,修过此板的都应该知道,就是大面积的6。3V 滤波电容鼓包故障。如何修复的? 在修复过程中有无特殊情况,大家讨论下。
主板

网友:
一年前修过同一批几十块SOLTEK板,都是爆内存供电电容和显卡旁边的电容,换完到现在没出现问题!估计是原来的那批电容太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31 23:51:48编辑过]

网友:
感谢楼上的两位参与,大部分的是换完就可以搞定的但SOLTEK的板有些电容鼓了之后,换完之后走A7 A8的,是少数,加焊BGA、加焊VTT电阻,可解决一些剩下的。。。我曾经有这么几块SOLTEK,死活没有修出来,汗。。。有碰到此故障的没有?

网友:
换之前,蓝屏死机的现象,换完后A7 或者A8代码唯一解释就是换电容的时候,静电问题把NB搞坏了

网友:
我也碰见过好几块这种主板,换过电容就好了。老师说从南桥的正面加热不会是真的吧,桥还不坏了?是不是从主板的背面加热呀?

网友(2006-10-04):
还有的此板有的换过电容后代码跑D8 D9刷过BIOS即可OK

网友(2006-11-12):
这种板我也遇过,不过我换了电容之后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大家一般都换什么样的电容呢
我一般用两种,客户要便宜的就用OST电容,如果要加钱的话就换红宝石,或是KJG的电容。

网友A:
我见过此主板,主要是6.3V1500uF的容鼓包,全换新后OK!
两块板子,换了一块,另一块客户没想换。
我们这儿配件太难买,还是从别的板子上拆的,没好工具只用普通烙铁,费老劲了!
气得我第二个邮了个风枪及焊台回来,焊台好用多了,但风枪还不会用,学习ING

网友(2007-04-16):
应该就是硕泰克板子供电设计的不好~
不光是电容质量不好~
爆电容是硕泰克板子的通病~

网友(2007-06-05):
修到一片SOLTEK KT400-A4的板,跑FF,电容几乎全部都爆了,后来把CPU主供电的大电容全换了,刷了BIOS能过CPU,但还是档在内存D314,把内存和北桥周围的1000UF电容全拔了(没换新的上去),还是一样跑D314,是否要把电容全换上就能过内存?

网友:
我修此类板大多用6.3V1500的蓝色电容代换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板子换过电容跑A7 A8的 刷BIOS刷好过 还有INTEL板换了电容不工作了,原来要刷过BIOS才可以,这样的板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