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讨论]显卡花屏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06-09-01):
在此讨论显示卡各种花屏故障的维修方法,请大家各抒己见!花屏其实分为好多种的,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把自己遇到的现象说清楚如:开机花屏 进系统不花 、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有规则的横纹或者竖纹、斜纹、字符变花、运行3D游戏花屏等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31 19:12:13编辑过]
显卡花屏

网友:
这几天只修好了几块TNT2[em05][em05]进系统花:换BGA开机有竖条:换显存缺一种色:换BGA装不上驱动:换BGA还有一些无法上分辨率;图像不同步,开机有乱码字符的~~换显存和BGA都搞不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31 23:53:17编辑过]

网友:
高级设备我们可没有啊~就一把破风枪~呵呵~成功率90%~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杂牌GF440卡,开机花屏,后吹下一组四颗显存,正常。只是显存只剩下一半,64成了32M。

网友:
那你焊功好高啊 花屏有的加焊显存能好.换电容的居多.在修不好那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在芯片的上面加热就好了,主要是温度的控制六条二焊功夫一流,呵呵

网友:
嘿嘿~~练焊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搞炸了多少BGA都数不清了~

网友:
我修好了几块,一块是换了电容就OK另外两块都是吹了一下显存芯片还有一块玩3D游戏死机,跑3DMark2001 SE不完``~换了个3055无效。拿风枪吹显存。。。就好了

网友:
常见的有以下几中情况:1:电容漏电鼓包漏液 2,颗粒虚焊或坏了,通过挤法来排除3;主芯片虚焊或坏啊!

网友(2006-10-03):
我认为显卡出现花屏情况一般除了电容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显存有坏的.二是显卡的主控芯片中间由于某种原因中间爆开.

网友:
哈哈,现在有好多显卡都是花屏的,一些花屏还是比较难搞定的,显卡花屏一般为显存不良的比较多少,还有就是GPU本身不良,也会的,再就是BIOS了,呵呵,1、可以用示波器,看R,G,B三色的波形,都一样的波形,才正常,还有行,场波形,2、时钟波形,电压,一般多为1084 1085 ,还有就是开关电路(PWM电路)供电,3、可以测量AD线 对地阻值、4、显存数据线波形,呵呵,好像就这点东东吧,修显卡还有别的好方法,大家都提提自己的想法吧~~~~~~

网友:
ATI 9550显卡,原来不花,因长期放在潮湿环境下,再用时出现花屏,加焊主芯片后,有一部分修好,一部分不亮。不亮的重做BGA后OK。

网友(2006-11-14):
显卡花屏维修一例
昨晚修了一块七彩虹风行5700显卡,手里有一批5700的显卡,昨天找了一块出来用用一测,居然花屏了,颗粒换了一遍,还是没有解决,想着笔记本花屏大多都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于是,就把这块显卡加焊了一下,冷却以后,测试,好了!!哈哈!!
后来仔细想想,现在的高档的显卡芯片,下面的锡珠都是特别的小,存放不当的话很容易虚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开机就花屏的MS显卡,此卡做工一般,用的是三星显存,16位的那种,128位,
1>对显卡背后元件一个一个查看,是否有掉件,小贴片电阻 电容(因不标准运输,或多块显卡一起放着,中没有隔离物)
2>对显卡供电部分测量, MX440 一般会用1045 这个三端稳压来供电,现在的显卡一般会用DC/DC(PWM)开关方式来供电,一看显卡上面的元件就知道何种方式供电,后一种,H_MOS管的G有方波,D供电,一般为3.3V S与L_MOS管的D相连,也有方波,G也有方波,S为GND 有示波器,一看就行了,
3>对显存要知道什么是4 8 16 32位(D线),还有A线是连在一起的,用对地阻值一般可以测量,不过也可以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D线一般会有一个限流电阻,外加上拉电路供电,大多是这样的.
今天我修的显卡为D线限流电阻问题,换了一人220排阻,OK,呵呵,大家只要细心地去看一下显示存旁边,就会有发现,多少位于排阻个数的关系了,还有其它的测量地方下次讲吧,

网友:
花屏的显卡修过不少,主要看怎么花,
一开机就是乱码的,多为色度显存坏,
一开机就是竖竖横横的,多为速度显存坏,还有进入系统后字体变色的,也是,
显存坏的多是灰尘惹的祸。
今天搞一台机。玩3D游戏就花屏,以为显卡问题,拆下显卡到另台机试没事,插回原机就不行,
仔细一看APG槽,布满了灰尘,清灰,OK。

网友:
小花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大花一般都是地址线的问题.{或第一二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呵呵,我修显卡就相对比较轻松了,用测试软件测,可以看出是那个显存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屏幕花的甚少还可以看得见相关的信息。

网友(2007-04-29):
几种显卡主要参数:
核心电压:
GF MX440 8X 1.38--1.6V
FX5200 GPU:1.38--1.6V
FX5700 GPU:1.2--1.35V
GF6200 GPU:1.25--1.38V
ATI9250 GPU:1.38--1.6V
ATI9550 9600( PCI-E X550/X300 ,) GPU:1.1--1.26V
以上AGP接口数字信号电平:1.5V
DDR 1显存, VCC:2.5--2.75V VTT:1.25-1.27V

网友:
本人修好过一批网吧机上用的杂牌5200显卡,表现为满屏有红,绿,蓝花点,经测试发现显卡颗粒的供电只有1V,一般5200显卡或以下的显存供电都是1.5---3V左右的,理此电路发现此供电是由3055提供的,取下3055测量是好的,重新换了一个3055后发现电压变为2.5V,此显卡恢复正常,原来是3055工作不正常造成的显存供电不足造成的花屏,此网吧20多片显卡一样的毛病

网友:
有几快9550铭暄的卡 开机就花更不用说进系统拉 把控制显存的几个电阻拆下再安上去就OK拉 可是过几天就有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还是花
在把那几个电阻拆下再安上就又OK拉 可是>>>>>>>>>>>>>>>>

网友(2007-05-31):
有的显卡花屏换掉电容以后正常!
5200的

网友:
我修过很多FX5500 三星显存的 8X 显卡 80% 烂显存什么花屏都 缺位也有 开关管损害很少 20% 都是9926 联生场效应管

网友:
用一但时间花了我见过
刚开始测没有错的
用到花后再测就出来了
一般右下角的第一个坏的多

网友:
显卡花屏说实话是不怎么好修

显卡上面无非就几个电容和几个3级管,还有就是住芯片了,如果你没有发现电容和3级管坏,你试一试给主芯片加加热,有可能会好,我修好几快花屏的。

网友:
修好过大概有100片显卡了,但是都是用的苯方法,更换显存,研究了几天MATS,没有参透,后来又开始手动找颗粒,来回替换,但是成功率满高,就是浪费时间,修显卡是对耐心和焊工的考验啊

网友:
显卡花屏维修一例

昨晚修了一块七彩虹风行5700显卡,手里有一批5700的显卡,昨天找了一块出来用用一测,居然花屏了,颗粒换了一遍,还是没有解决,想着笔记本花屏大多都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于是,就把这块显卡加焊了一下,冷却以后,测试,好了!!哈哈!!
     后来仔细想想,现在的高档的显卡芯片,下面的锡珠都是特别的小,存放不当的话很容易虚焊!
问一下,现在的GPU正面和背面都有很多小东西,那风枪吹的话,吹那边啊,不会把那些小的电容什么的吹跑啊???

网友(2007-07-29):
本人是专业维修内存显卡的.
把我的一些小小经验同大家交流下:
显卡主要分为无显示和花屏两种:
无显示主要是:
1,测量供电压正常无,有三组电压1.5V,2.5V.3.3V(所指的是MX440以上的显卡)
2,电压正常后刷新下BIOS测试下
花屏主要是:
1.显存坏
2.显存到GPU的排阻,例如000,100,150,220等等
3.GPU也有可能,但机率细点
我所修过的NV显卡95%都是显存坏的.
还有一个小经验就是显存地址线直接进入GPU的.
一定要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显内才通用.
要不用其他的根本不通有.
怎修都是花屏!

网友(2007-08-29):
平生只修过两块显卡,
一块是不亮,拿表一测,一个管子貌似短路了。拆下来一测,还是短路,换一个一测正常了。上机OK。
还有一个是一进桌面就死机,目测有好几个电解电容鼓包,更换之OK。
花屏的见过很多,但都没修。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贴子,有所得。

网友(2007-10-07):
我遇到的一例花屏的显卡是开机就花,后来我用手在卡上动(带电).发现当动到显卡的某个地方花的有变化.于是便顺藤摸瓜,找到有2个排阻坏了
换了就OK

网友:
今天修一块磐正5200显卡,开机小花,进BIOS偏色大花,加焊显存不行,
加焊GPU OK

网友(2008-06-07):
回复 网友A:

一般色度显存在GPU的上方,加速显存在GPU的右侧也有叫亮度显存的,

网友:
我的步骤是
1,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测试了再说
2,如果只有一两个或者是分开的几个位有损坏,则换显存,百分之80能搞好。不是 的话一步
3,如果是一排连着坏,仔细看卡,看有没有贴片元件掉了
4,如果没有先用烙铁加焊(这里说的是有引脚的显存)
也没有人看了,不写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所说...
我来做总结:显卡问题是这样了引起的:电容坏不,电阻坏不,三极管坏不.晶振坏不,显存坏不,GPU坏不,金手指脏了没有..最后就是插上主板通电了没有.......

网友(2008-07-08):
其实跑3D画屏 没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主芯片空焊和显存的问题~

网友:
请问色度显存和速度显存如何区分?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块   一会儿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ATI9250一开机就花字符,加焊显存故障已旧,不知道是不是GPU的问题否?

网友:
我也修的不多  就是遇到电容鼓起  换了就好了

不过听人家说遇到不显示 但是显示器灯亮  换了缓冲器就好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个人经验,花屏如果是现存的问题的话,基本虚焊的多,真正是颗粒坏的不多!
要是GPU虚焊的问题,最好是重植,加焊只能解决1/3的问题,并且保不准多长时间要复发

网友:
我有几块花屏显卡是用水冲洗后搞定的..估计是GPU或BGA显存下脏造成的吧. 如果有些卡搞不定可以这样先洗下,后面也好修多了.呵呵.

网友(2008-09-02):
我修坏了好几块了,
GPU炸了

网友:
六条二师傅真是高手!!
荣祥师傅的用水冲倒是另类修法!用水冲后不知怎样让显卡快点干??请说明一下,很想学!

网友:
修显卡
修显卡看似难,其实并不难,只要用心去学,去钻就不难,因毕竟显卡的部件有限!

网友:
刚修440的花屏显卡 修得郁闷了就过来看看 很不错的帖子 顺便问一下三星434的显存能否用552的更换?

网友(2009-07-29):
刚才看了一下本版的贴子,发现老孙的贴子不错。
现在同行们维修的PCI-E卡应该比AGP的多吧~~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修显卡坏显存可以定正确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修的显卡就比较简单了    显存坏了 换显存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主芯片空焊  或是主芯片被压破边了 !  多数都是直接买新的BGA装上去!    再这特别讲个ATI  9600XT的特别状况!   手里有1片9600XT 的卡 都收回来快半年了·  这卡主芯片是好的   卡也没被人修过!  是我在华强路边硷的  花了15元!  原本打算重新买芯片装  因为这种卡多数是芯片坏!  拿回家   上机器测试  不亮   !  主供电和内存都是正常的!  开机器主芯片就发烫  温度升的很块  感觉  就算短路了一样!   因为一直比较忙  就时间去买芯片  9600XT也很贵  要65元!~  所以一直这卡就放那里!  前几天把这卡拿出来  把主芯片取了下来 打算去找找芯片装!  在取下主芯片的时候  发现板上中间部分的那一团锡球全部都融了  但是并没有连接在一起  看样子不是取芯片的高温融化的 而是以前就已经融了    锡球的高度变矮了  应该没有在主芯片连接在一起!  哈哈   心里一时高兴 !  会不会重新装下就OK了?   抱着试下的心里 重新植珠  !  装上后  上机器测试 OK  跑3D  都没问题!  呵呵  这卡的情况非常的特别  估计我运气太好了吧  一般是觉对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修显卡的时间不长,感觉现在修显卡对工具的要求较高,用安泰信852D取一个7300GT的MOS管就费力地很,更不要说加焊重植显存和GPU了,因为自己有主板电路基础,现在修点不亮的显卡大多能搞定,修花屏的麻烦一点,加焊重植显存也修好过一些显卡,在论坛上学到了很多。

网友:
修显卡的时间不长,感觉现在修显卡对工具的要求较高,用安泰信852D取一个7300GT的MOS管就费力地很,更不要说加焊重植显存和GPU了,因为自己有主板电路基础,现在修点不亮的显卡大多能搞定,修花屏的麻烦一点,加焊重 ...
引用 网友B:

修啥都有一个开头的阶段~~~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对自己要有信心。。

网友:
那有显存卖呀,现在就是想找这东西,以前在广州没留意,回来了都不知在那找了。。。

网友:
那有显存卖呀,现在就是想找这东西,以前在广州没留意,回来了都不知在那找了。。。
引用 网友C:

本贴是讨论贴,求购请到 跳蚤市场 版块发贴

网友(2009-10-12):
这几天修了几块,都是进DOS下花屏,全部是颗粒坏了

网友:
我修过几片7300GT电容出问题,换了电容用了一段时间,就会挑主板,好多主板点不亮,特 别是775的主板上,AMD的有些板能亮,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一块7300显卡,用二十分钟后开始花屏。加焊GPU。修复

网友:
手上有一块显卡 开机有显示升毫亿 英文数字,然后还有背景字影子,不装驱动可以进入系统没感觉花,一旦装好驱动进系统就没办法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是七彩虹的7300GT

网友:
现在修PCI-E 8系列的卡比较多,AGP的现在修的少。而且PCI-E的卡GPU坏的基率特别高

网友(2009-11-20):
我们店里是主要修主板和笔记本的,因为有BGA所以也时常修些显卡,看同事修显卡,大部分还是GPU虚焊的多!!!

网友:
现在的卡GPU空的多,坏的也多。。

网友:
GPU空焊引起的花屏现象可能有占了花屏故障源的百分七八十了!
现在的卡GPU发热都特别大,这可能也是引起GPU空焊特别多的原因吧!个人看法,待验证

网友:
我们这都是加焊
基本上大部分能ok
就是一批昂达的7326满屏花点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2009-12-28):
GPU空焊的占大多数,但是加焊没有什么好的工具,都做不了。

网友:
信不信由你,我修了N片在INTEL 775平台上可以点亮的,但是在AMD平台无法点亮的PCI-E显卡,最后GPU加焊后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
我修花屏的显卡一次也没有修好过,都是越修越花

网友:
恩,今天遇到个笔记本显卡花屏,x300,花的厉害,显存换了 ,gpu重值无果,哪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
显卡是电脑配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相当如人的眼睛,而大家经常遇到的电脑花屏就等于得了“青光眼”。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造成。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
  下面的例子就是如何针对显卡花屏的检修和处理。
故障: 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原因:我使用的是华硕V1326显卡,采用SiS6326芯片。刚开机时工作正常,运行时间稍长后便有花屏现象发生。
故障分析处理:
    产生这种故障现象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显存内部物理损坏;显卡BIOS有问题;显卡进行了超频;PCB板与元件接触不良。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 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如果文字、画面显示不完全,但如若画面能够看清,只要删除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装入显卡驱动程序即可。有了以上思路后,就可以着手进行故障检查了。
    首先进行显存的检查,仔细观察、检测四块显存芯片及外围元件,没有发现虚焊和损坏特征(如爆裂、变色、脱焊、短路等);再将显卡BIOS刷新为正常的公版BIOS,然后装好显卡进行测试,待到故障发生时,用手触摸显卡上的各个主要芯片,并没有发现芯片温度升高的现象。这样就排除了显卡BIOS有问题和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显卡PCB板上没有任何关于超频的跳线,经检查发现显卡没有超频现象,排除了显卡超频造成故障的可能性。
  看来有可能是显卡PCB板与某个元器件接触不良了。对显卡可能产生大量热量的元件进行观察和测量,在检测到主芯片SiS6326时,发现芯片左下脚(正对芯片)有两根针脚与PCB板接触不良,轻轻地掰了一下PCB板,听到轻微的“啪”一声响,再观察SiS6326芯片,发现此位置又有9根针脚与PCB板脱焊,一共有11根,其他的针脚焊接正常,这应该就是产生故障的原因了!
  知道了故障原因,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用一把接地良好的尖头25W内热电烙铁,带上手指接地环后进行补焊。先用松香和酒精溶液轻轻涂抹脱焊针脚和PCB板,然后将脱焊针脚焊好,将显卡装回电脑测试,长时间运行无花屏现象发生,故障排除.

网友(2010-03-25):
我 一般都 是先换电容 ,再加焊 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