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液晶维修实例

楼主(2006-09-02):
[Post=10]BENQ 17"液晶维修实例今天刚修的一个BENQ 17液晶,故障为点PWR开关无任何反应.首先排除电源部分,查电源板各部分供电正常,后在接上220V电源时,能听到高压部分的电流声,测量电源板有5V 3.3V输出,说明电源板工作正常.后检查主控板,晶振两脚有压差,正常,怀疑MCU坏,于是点PWR开关,看是否有低电平给MCU,这时发现PWR开关无电压,检查PWR开关到主控板线路,发现有一段很细的线被腐蚀了,造成断线,从而导致点PWR开关无任何反应,补线后,机器正常. [/Post]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 18:07:30编辑过]

网友:
MCU建议多备用几片,品牌机的一些问题不好确定时,可以把原芯片里面的软件用编程器烧录到备用的芯片,装机实验,这只是方法之一孙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孙老师,很经典呀。我在浙大图灵的维修部,平时修主板也修CRT 与LCD 。

请教一下,孙老师:总控芯片MCU外形是不是有点像四方外形的BIOS芯片,它与CPU芯片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有些主控板上有个像四方外形的BIOS芯片,能拔下来,同事说是MCU。

  能给我讲讲LCD的开机过程吗?

  一般晶振二脚的压差多少为正常?我在东方维修网学过CRT,但液晶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
嘿嘿,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真的,我是按照维修的基本思路来查的我没有学习过液晶显示器维修,资料也没有看过

网友:
呵呵,说实在的,修液晶手头目前还没有MCU,正在和朋友联系呢,还没有给我发过来MCU芯片不值钱,主要是里面的数据值钱,呵呵

网友:
明白了,MCU就是相当于主板中的BIOS 。孙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俺没有更多的资料~ 嘿嘿,不敢很确定

网友:
液晶这个东西真的好高深,我都没有修过!

网友A:
以下是引用wskdwadn在2006-9-5 15:33:54的发言:
我这保存了几个MCU的资料,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刷上去可以用 只是有很多MCU是焊在电路板上的没时间去焊下来读资料我想问你用什么牌子编程器可以读?

网友(2006-10-10):
这个当然简单噻!

网友:
MCU一般都是80C51,

网友:
想看很顶老孙!!!!!顶  ......顶 ....够了为止!!!!

网友:
MCU(Micro Control Unit) 就是微控制單元的簡稱,同意思的名稱有微控制器,主要是作控制用的,就是把CPU加上IO和memory&BIOS等一些功能所整合起來作控制用途的
所以MCU內的BIOS也會像主板一樣有不良的情行發生的

网友:
液晶技术,要学习啊

网友:
看来以后需要学的还好多哦.真希望这里的资料能下.这里我一个都没下载成功

网友:
以下是引用醉卧在2006-10-24 22:40:20的发言:
看来以后需要学的还好多哦.真希望这里的资料能下.这里我一个都没下载成功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5052233145.gif\');}"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一个都没有成功???汗。。。。

网友:
昨天搞个也是BENQ的17寸的液晶,垃圾电工接错电380V,一上电显示器显烟.拆开换了个400V100UF的电容,和一根保险搞定,收钱.

网友:
看了大家的贴子,对MCU的领悟是:

MCU可以以二种形式存在:
一种是独立于CPU芯片,将程序单独存放于一个芯片中,如主板中的BIOS芯片.此种芯片较小.

另一种是CPU与MCU芯片都做在一个芯片中,程序也写在这个芯片中,这种芯片体积较大.不知对否?诚请高手指正了.谢谢!

网友(2006-11-12):
怎么下在不了哦

网友:
看了论坛里的好多经验贴,个人认为观察是很重要的。

网友(2007-01-06):
液晶以后会越来越多的这也是个发展方向

网友:
小故障也能造成大问题  LZ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wskdwadn在2006-9-5 15:33:54的发言:
我这保存了几个MCU的资料,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刷上去可以用 ...

可以用西尔特280U,580U,3000U等读出来

网友:
屏有很多种,不同的接口.不同的尺寸和分辨率. 都需要不同的BIOS资料支持.  资料写得好坏对显示效果很大影响.  AD板有性能好些的 一般是MCU和BIOS分开设计. A/D板功能:液晶面板的调节,VGA信号的转换. 为高压条供电.

网友B(2007-02-05):
学习以下液晶,以前一看就检查高压板别的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在液晶驱动板上,CPU应该就是MCU,里面装的程序是相对应液晶屏和驱动板的程序,说白了,驱动板就像人的身体,而MCU就像人的大脑.驱动板是执行程序的,而MCU是按不同的信号来决定用什么信号来驱动液晶屏.

网友C(2007-03-18):
刷BIOS的机你们都用些什么机器啊

网友:
楼上基本解释如此。对于用于液晶的MCU在其内加了用于控制和操作的代码,有的是用掩模做上去的不能改写,成为专用芯片。有时卖得价很高。当然如果是flash rom坏了可以重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的机你们都用些什么机器啊

只要能支持你用的芯片的编程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以下液晶,以前一看就检查高压板别的坏了就没办法了

有时不好找元件,直接进一点高压条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东西也不贵,还是有得钱赚的。

网友:
-------顶一下,我们公司这里也修CRT和LCD,但是不是我修的,但是很想学,却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学习过程.所以就......哎,先顶了再说

网友:
读液晶MCU的编程器

有那位朋友知道用那种型号的编程器才能读出和写入那些品牌机的MCU里的数据啊?如:三星.飞利蒲等采用44脚的那种MCU.我很想买一台但不知道买那种型号的编程器才能读写.小弟这里先谢了

网友(2007-04-19):
请问MCU要什么编程器才能读出它的数据?谢谢!

网友(2007-06-21):
液晶显示器越来越多了。我也想学学

网友:
BENQ 液晶一般也就坏了C5707 9024,还有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