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7043主板亮了后停在启动画面上

楼主(2006-09-02):
   接到板子加电后是测试卡数字不显,过几秒复位灯闪了一下,F灯微亮.想到前几天也想好过这个现像的板子,是刷BIOS好的.一看BIOS芯片是MX29F040BQ的,还好我的编程器支持.刷好后开机还是老板样子.仔细看发现一个3055的小场管起球.是提供1.5伏供电的,在北桥右下方.更换后开机显DD,二个信号灯一直闪,说明机子工作了.上显卡后点亮,出现显卡信息再到一个开机图画,下有二个快捷键TAB 和DEL,的画面停住.并键盘不可用.又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还是显DD,同上.前二天也修到块MSI的,刷之前代码跑的很正确,刷了后就只显DD.并点亮.请教了!!!!

网友:
这个与IO无关,看一下键盘供电的VCC5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电压,查下R53这个0ohm的电阻。位置在后置USB接口与LPT接口中间的位置,在MOS管的散热片上方。

网友:
3楼的正解,MS-7043的板R53这个电阻坏了就会引起开机显示画面后当机

网友:
谢了明天去看看

网友:
请问:ps/2无5V供电,就当机。这是不是MSI主板所特有的。关注中!

网友:
PS2没有5V供电的话,PS2设备就不正常使用,一般的BIOS中都会有检测键盘是否正常的功能,如果此检测不通过,都会停掉的,所以这并不是只有MSI才会这样,只要是采用这种BIOS的板,都会这样。

网友:
我来解答迷底,R53电阻真是坏了,而且是炸断了,换上保阻电阻后OK.还好那个八脚场管没坏.这个问题以前也修过.而且是场管也炸了.今天脑子怎么转不弯来啊!谢飞翔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小鱼学维修在2006-9-2 12:20:21的发言:
我来解答迷底,R53电阻真是坏了,而且是炸断了,换上保阻电阻后OK.还好那个八脚场管没坏.这个问题以前也修过.而且是场管也炸了.今天脑子怎么转不弯来啊!谢飞翔了.

网友:
没往这方面想过 ,长见识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7楼解释很精辟。又学到一些。

网友:
精典,好东西,就要多看几遍。

网友:
心在飞翔,我开始崇拜你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友善的狗在2006-9-3 14:06:43的发言:
心在飞翔,我开始崇拜你了不用崇拜,,,我修MSI的板修得太多了。。。。。。。。

网友:
请教心在飞翔:如果有供电,但是PS/2的时钟或数据线出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对吗?谢谢!

网友:
请教心在飞翔:MSI如上的故障,是不是也算是一个“特色”!另顶楼上。

网友:
回19楼,只要是PS2的故障,BIOS自检时都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信号线出故障的机率少一些,供电的机率大一些。回20楼,因为MSI主板使用的5V供电是5VDUAL供电,是VCC5和5VSB共用的,而且7313这个管功率相对比较小,所以容易出故障一些,而别的板一般是采用跳线来切换VCC5或5VSB供电,而且一般默认的都是VCC5所以不太容易坏,而且VCC5是由ATX直接引过来的,所以不存在供电管损坏的问题。而且MSI的5VDUAL属于一种比较智能的设计,是由MS-5或MS-7来控制,但同时也增加了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