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S-7144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的维修

楼主(2006-09-02):
MS-7144的主板,K8-754的CPU架构,故障现象为插CPU正常加电,15-20秒左右后自动断电。插假负载后开机也是一样。并且断电后短接开关不能加电,量测主板上的所有电压,发现3VSB电压被拉低为1.8V左右,于是更换产生3VSB的Q32,型号为7313,无作用,更换产生3VSB取样电压的MS-6,还是无效,接着更换8237R的南桥,仍然与原来一样。这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了,后来试着不加假负载也不加CPU加电,发现没有了自动断电现象,于是怀疑故障出在CPU供电方面,于是不插小12V插头加电测试,也是没有自动断电现象,一般不插小12V正常,说明供电的MOS或电源IC有故障,先更换电源IC,ISL6569,然后加电开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教:心在飞翔,上面的问题。

网友(2007-06-16):
希望心在飞翔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把3。3VSB拉低?

网友:
7313是不是L1117通用的?

网友:
为什么会自己断电的呢??
保护应该是一下子的事吧?

网友:
3vsb拉低多是南桥和网卡有问题的

网友:
呵呵,大师还是大师,南换南桥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换IO一样,学习,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样用手工换南桥吗,因为没钞所以买不起那个机子,只有用手功换了,我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维修思路非常清晰,维修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真搞不懂呀,+3VSB怎么和那个IC有关呀,要是我的话,跟本想不到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高手们换南桥好象我换IO那么简单啊

网友(2007-10-14):
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后引起MS-6把PSON#拉高保护,而3VSB受控于MS-6,此时MS-6处于保护状态,控制3VSB的输出就不正常,所以3VSB会变成1.8V。不知我分析的对吗?请大家指正!

网友:
LS分析很有道理。是不是这样
电源IC不正常----- MS-6不正常-------拉高绿线保护
电源IC不正常----- MS-6不正常-------产生3VSB的Q32不正常(MS-6控制Q32)----------拉低3VSB变成1.8V-----断电后不能触发

网友:
讲的比较详细,基本上把自己的维修过程都讲到了,又积累了点经验,看来以后碰到此问题首先要考虑电源IC了

网友(2007-11-20):
个人总结:凡遇此问题,最好是先不接4PIN上电触发,好判断哪边供电问题,长见识增经验了。。。呵呵。。。

网友:
飞翔老师,换SB,跟我们换IO是的,维修分析的经验学习了,以后还要考虑电源IC。

网友:
唉,早看见这贴我想我那张板也好了吧。结果给修挂了 看来以后还是要多仔细看看。

网友(2007-12-23):
io我都换不了, 换过一个 把脚都连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多谢指点拉。我明天试下

网友(2008-03-18):
像这么说  是不是大多要不规律自动关机的板 大多有可能事电源管理芯片 坏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肯定把板上的件换完了不行最后才可能换南桥~~~~~~~~~

网友:
我来顶一下飞翔。。谢谢分享。。收下了~好强~~那么刻苦~~~~~~~~~~~~~厉害~
希望能在你们公司去当徒弟啊 ~~

网友:
借此学习了。。
不知道COMS的问题可否解决呢?

网友:
为什么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会拉低SB3.3V呢?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
要是早一天看到就好了,我一片差不多问题的板子,没有弄好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为什么会刚开始CPU供电正常呢,难道是电源IC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也 觉 得 这 点 好 怪

网友:
学习了,谢谢,好人一个啊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 方法值得学习 .....

网友(2008-04-24):
非常感谢
我碰见一样的故障了,搞了2天了都没搞定 ... 明天去搞一下试试!

网友:
板是修好了
但太费周章了
什么都不加试过没有 也许不会掉电吧!

网友(2008-06-24):
没那么多配件给我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与IOR331H这类的MOS管通用,再就是V星上的USB五伏供电的一个八爪相通用一般型号应该是NIKOS P07003LY 通用 说白了就是一个保护的MOS管,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有过这样的经历,带不起真负载,一般电源IC及管试换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
3.3被拉低。可能是由于有其他电压不正常,所以被保护性的拉低

网友(2008-08-08):
好帖子!多看这种实例贴子,对于提高维修速度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我现在手上有一华硕主板故障相似....找资料中^^^^^
[
]

网友:
ISL6569. ISL6556的片子好像特容易坏

网友:
老大你是沈阳的么。QQ108054706

网友:
我一般遇到开机自动关机有板子我都会不接小四针开机。看会不会断电。

网友(2008-09-13):
你走弯路了!
象这种现象,首先要查的就是CPU供电,我修过不少845杂牌主板,都是IC波形异常引起的。

网友(2008-12-27):
3VSB好像只和南桥与网卡和PCI有关系吧,怎么拉低了,而且断电保护了呢,这方面不能理解,不过小四PIN给CPU供电,这个能理解

网友:
精华帖子,飞翔老大的帖子都说出了是怎么修主板的,修好了板子,让大家知道是怎么修好的,也让大家知道原理

网友:
那换了电源ic后3vsb跟原来还是一样吗?

网友:
为什么这种断路没出闪断现象啦.....电源IC是怎样把SB电压拉底的啦.......能请教吗?

网友:
不是哦。这样说那个MS主板上次1806的3。3SB,只有1V。我查不出,以为是南桥,加焊后就挂了。没得换南桥的工具。难道那也是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效果是一样但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三脚一个是吧脚

网友:
我前面修的到一个故障 基本上你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学习

网友(2009-02-11):
像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会先查CPU供电这边先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张板子

775的,

跑13掉电,

没什么思路
哪位高手指点一小阿
Q893566558

网友:
老大能不能说下为什么电源IC有问题会把3.3拉低呢?

网友:
呵呵,大师还是大师,南换南桥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换IO一样,学习,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样用手工换南桥吗,因为没钞所以买不起那个机子,只有用手功换了,我现在正在学习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返修台的话,估计换桥不行吧

网友(2009-09-18):
很是经典啊  思路很明确 不过应该先做的事情 到了最后在做  很是不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k8的板子是单桥的nf4的  你自己想吧

网友:
楼主忘记了查一点,应该还要查一下网卡的好坏,网卡也由它供电

网友:
学到一个,有莫名其妙的断电,恩考中的对象CPU供电IC

网友(2009-11-01):
呵呵,楼上的,那是06年例子,你09年11月才发现的吗

网友(2009-12-22):
我也见到来这样的问题,是昂达n61g的主板,也是开机一下就断电来,拔掉12V电源也是一样,开始我以为是SB的问题,做了个BGA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没办法我想换个I/O试一下,换来I/O以后就可以开机来,主板是好来,开始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会事希望版主跟我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见到来这样的问题,是昂达n61g的主板,也是开机一下就断电来,拔掉12V电源也是一样,开始我以为是SB的问题,做了个BGA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没办法我想换个I/O试一下,换来I/O以后就可以开机来,主板是好了,可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会事希望版主跟我解释一下,先谢谢了,不知道版主能不能跟我简介的解释一下,

网友:
“电源IC不正常----- MS-6不正常-------拉高绿线保护
电源IC不正常----- MS-6不正常-------产生3VSB的Q32不正常(MS-6控制Q32)----------拉低3VSB变成1.8V-----断电后不能触发”很有道理,看来V星主板3VSB不正常还要考虑到电源IC啊,受教啊!

网友:
好经验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