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GHOST的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9-02):
现在电脑公司作系统时,都是用GHOSTWINXP来安装的,这样10分就能搞定可以节省时间。

但这种GHOSTWINXP在有些板子上是不能用的,表现为GHOST到99%时出错了。(排除光驱与光盘问题)

请问这种现像与哪些因素有关?请大家发言。
电脑

网友:
只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光盘的本身质量,另外是光驱,(用GHOST,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试换光盘一张,或是光驱一个,或许能好的。

网友A:
我认为不是光驱与光盘的问题。请大家发言。

网友:
有的跟硬盘有关..有的跟主板有关...当然前提是光驱跟光盘是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光盘问题比较多,我曾经遇到过GHOST已经完了,重起装驱动时就死机的。

网友:
有的联想主板就不能用ghost,刷了bios也不能用。呵呵,不是bios的问题??还是。。。。呵呵

网友A:
个人认为:跟硬盘与主板上所用的芯片组关系密切。

 有一次在一个公司GHOST80台电脑,在同样配置的电脑上,有些能,有些不能。光驱与光盘都是一样的。

 具体也说不清楚。

网友:
顶楼上的,说的没错问题出现在GHOST光盘中使用的光驱驱动程序上,这个驱动会有和光驱及主板芯片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A:
哦,是这样,谢谢孙老师!

网友:
要用兼容性好的GHOST

网友:
GHOST之前一定要check一下。

网友:
遇到过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以换个板本的GHOST试试

网友:
如果排除了光驱.光盘的问题一般是因为GHOST的版本有问题,就是说这种版本是在较低配置的电脑上做出来的.GHOSTXP系统要在高配置的电脑上做才能兼容性更好.我们这用的GHOSTXP系统都是自己封装的,觉得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2007-08-11):
除了光驱,要么就是硬盘的问题了,我碰到过一个装到99%就死掉的,可是重新插过内存就好了

网友:
碰到的多了,反正都解决了,大部分是光驱,一部分是线,还有是硬盘。。。

网友: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有些GHOST进去也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GHOST时有时还会出现查找A盘之类的,一般认为是光驱及光盘问题,但有时用LG的COMBO刻好的XP ISO,再用其他光驱读时就不行,是否印证了新照的"问题出现在GHOST光盘中使用的光驱驱动程序上,这个驱动会有和光驱及主板芯片不兼容的情况"呢

网友:
与光驱有关,与主板采用的芯片组也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

网友:
我认为不是光驱与光盘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也可能是GHOST的版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