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后,RUN灯不亮的讨论。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9-02):
请问大家:主板复位后,RUN灯不亮与哪些因素有关?维修的思路又是怎么样?

我先说一下,我碰到过,CPU坏引起主板复位后,RUN灯不亮的。

但今天遇到一块主板,在上CPU是好的情况下,主板复位后,RUN不亮的,不知如何维修?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教:测试卡上RUN亮的条件是什么?

大家献言啊

网友:
对于测试卡的RUN信号,我在维修的时候不去注意它,这个还真是没有什么研究.期待高手发言

网友:
不知道RUN灯是不是读取PCI上A34的信号而来?

网友:
个人认为:RUN灯亮说明主板曾经运行过;维修中常遇到,RUN灯常亮不开机的,较用碰到RESET复位后,RUN灯不亮的。

请高手发言,

网友:
没注意过  期待中

网友:
RUN灯,应是常亮的。主板复位能点亮,但RUN不亮。那就是和PCI设备上的某个测试点(应是信号线,具体哪个,不知)有关。但断电重开机,RUN灯又会正常。。。。。。。。。。。。。。。。。。

网友:
心在飞翔,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们,顶一下啊

网友(2007-09-26):
顶一顶,请高手说说!·张先生在哪里哦!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关注这个run 我发现正常的主板启动过程中run是必定亮 的 启动后run消失 这和bios灯是相似的 只是时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