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MT的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06-09-02):
接到朋友一片810MT主板,故障为不能保存CMOS设置.DREAM给了思路.量CMOS跳线电压为0跟线查到二极管,量是正常,最后加焊电池座搞定,给大家做个例子吧.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是隔离二极管吧?本身就是直流还要整流吗?

网友:
那个电容可不可以不 要 的 啊

网友(2007-03-22):
恩,我有个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我也要去试一试  看搞不搞的好……

网友:
我碰到过的是CMOS隔一天不能保存  当天无论怎么做都能保存
不知哪位也碰到过的  交流交流了

网友:
总之就是电池的电通不过去或漏电导致电压低

网友:
电容 可以 直接取掉呀

网友(2007-05-29):
回复 网友A: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换电池、跳线帽、座加焊后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多谢各位的经念,以后试试看!

网友:
一般情况直接把COMS跳线接的电容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把旁边的一个为0的排住去下用焊锡联上就行,量那个管子就不对,换上就能保存了

网友B:
我有几块精英730S的主板,有2块不能保存CMOS,量CMOS跳线电压为2.27V左右,这个电压是由3V的CMOS电池通过一个三极管转成5V然后经过一个t04的PNP三极管转来的,我把不能保存CMOS的主板CMOS电池周边相通的各个元件与跳线附近的各个元件都测量了一遍,然后与能保存CMOS的进行对比,却发现一模一样。 下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谁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对了,CMOS电池是2.9V左右。

网友(2007-07-05):
干32K再说,象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大家说的真是好呀,我学习了,嘿嘿.

网友:
这种主板支持图拉丁么?

网友(2007-09-29):
我的主板也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除了换电池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啊,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网友(2007-12-23):
我也碰到过 类似的情况 只不过不是CMOS座空焊,而是 氧化了 直接换了一个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块精英730S的主板,有2块不能保存CMOS,量CMOS跳线电压为2.27V左右,这个电压是由3V的CMOS电池通过一个三极管转成5V然后经过一个t04的PNP三极管转来的,我把不能保存CMOS的主板CMOS电池周边相通的各个元件 ...

        南桥内部CMOS电路部分损坏了的话我想也不能保存CMOS了!!

网友:
楼主,有时候不一定非要加焊电池座,把电池座的弹簧片挑高一点就行了,有时候是这个的事情,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主板,后来把CMOS供电的周边元件拆下,包括电池座,二极管,电容拆下,清洗了一下板子,好了!

网友:
你可以把2.9V用一根导线连在跳线的第二针.看看行吗 ?要不行的话.你就换一个BIOS块,可能是BIOS局部坏了

网友C(2008-03-31):
CMOS 漏电,换块新电池不几天就没电了,不保存了。原来是一个复合二极管坏了,更换后还是不保存。用表量了一下静态电流1毫安,请问静态是不是有一定的电流那?

网友(2008-10-12):
回复 网友D:

把那个PNP换掉试试

网友:
CMOS电路中的电容漏电,还有二极管断路很有可能呢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个一样的故障.

跳线上的电压也是3V

把座子换了个就OK.....

网友(2008-12-27):
元器件都正常,而不能保存,就只能重刷BIOS了,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电池用不了几天,就会没有电,是由两个二极管捐坏造成的,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一换就好了,

网友:
有的主板电池电压有2.7V,也会出现CMOS不能保存的现象!

网友:
有许多板的电池座有问题,附近的电容检查,也可以将与之相连的电容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 漏电,换块新电池不几天就没电了,不保存了。原来是一个复合二极管坏了,更换后还是不保存。用表量了一下静态电流1毫安,请问静态是不是有一定的电流那?

静态电源1MA,电池能放多久的电呀,不正常。有些主板能放上一两年CMOS的信息依然能保存的。

网友:
干32K再说,象这样的情况

32K是什么东西呀 我怎么没找到呀

网友(2009-08-27):
接到朋友一片810MT主板,故障为不能保存CMOS设置.DREAM给了思路.量CMOS跳线电压为0跟线查到二极管,量是正常,最后加焊电池座搞定,给大家做个例子吧.
引用 网友E:

我前不久也遇到一块,是升技845主板,插上电源线就正常,一但关机拔掉电源线就丢失数据;测了电池有电,CMOS电路一切正常,最后发现是电池跟电池座的接触不是很良好,时好时坏,取下电池,把底下的弹片向上扳一下,再装上电池,稳了,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10-04-01):
发一个自己画的触发电路图,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画错的地方,里面就包含了一个CMOS电路。
另外发现还有些新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测量PCI A14对地阻来检测NB(南桥)的好坏
看了一下三楼的朋友的回贴,特意把这个二极管画出来,其实它就是两个二极管负极接在一起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外表看上去和三极管一样,标号是D的

关于为什么说把电容去掉就可以防止漏电,是一样电容接地,如果电容短路了就等于电池对地放电,那个电容在这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
我正有块板子是这样..时能保存cmos设置,时不能
我想大约就是楼上所讲的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我又试试拆下来洗洗..支持!!

网友:
COMS不能保存怎么都是加焊CMOS电池座就完事了啊!来点技术含量高的嘛!

网友:
我见了的咋都是加焊COMS座就完事了啊!来点技术含量更高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少,不过不是CMOS座空焊而是氧化了,,处理一下那个接触面就可以咯,

网友:
每次遇到不保存的 头就大了 没办法 你真幸运呀

网友:
我的也不能保存,万用表量COMS跳线电压是3V的,弄了半天没好,后来换了一个电池后就正常了;表面上看好像不是电池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万用表电量不足,出现错误测量数据;换了万用表电池后测量原来电池的电压也就只有2.2V;哎走了一个弯路,大家以后要经常检查自己的维修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