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D主板

楼主(2006-09-02):
  板子拿来时是2.5伏场管坏了,换了后代码都通过.认为没什么问题就交给客户.第二天板子又拿来了,开机复位灯亮.测了是没有CPU主供电.那个场管是好的.一看CPU是2.4D的,我换了块1.7的后却通点亮,但点几次,有二次跑7F正常,有几次跑41后显那种常见的提示BIOS出错.有二次又正常.一时摸不着头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查了COM,与并口的对地值是否正常?加焊一下,CPU周围的排阻。如果正常,刷BIOS试试。

关注中!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CPU座的问题引起的,换座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 14:26:11编辑过]

网友:
他原来C2.4D测过也是好的,这块板子用的是针式478座.是座子坏了引起C2.4在点不亮的吧!我上过1.55伏的假负载,供电都有就是没复位电压.可能是座子接触不良是吧!那上C1.7有跑7F,有时跑41显BIOS问题也是座的问题吗?

网友:
座子换了没用

网友:
  问题总算解决了.不敢独受.因为昨天还是好的,所以没有怀疑BIOS,IO.把3055 2.5伏供电管换了6030,输出2.51伏.打阻值是27.上2.4D还是复位亮.无CPU主供电.上1.7CPU又过7F.主板上有CPU跳线,三个针的,一个533,一个自动.不管怎么跳也还是一样.头都大了.想想是不是2.4D坏了?早上在别的板子上测过是好的,MSI的7043,也就是那板显DD,信号灯闪的.这次用升技板子点.开机竟也复位灯亮,点了几次电源作保护了.真挂了.打阻值只有4.和早上的值一样.记得以前测过比这个值还低的CPU以为坏了,结果也能点亮机子.好了确定是CPU坏了.上我的1.7在那板块子上试,每次都跑7F了.哈哈.二个问题都得到解释了.  不过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客户也是一家电脑公司.一共送过二板子,上次那块修了二次,她说是三次,其实第三次是他们自个造成的,没接显卡外接电源,害我又检查了一次才发现问题.这板子的问题是点不亮,测试卡上数字不显,二信号灯亮,第一次以为CPU座问题,换了座后好了,第二天又送来.发现是BIOS座接解不良.第三次就是他们没接显卡外挂电源.今天就跑来和我老板告状.说上次的板子修了三次.这次客户来又没修好.以后不来我这儿修了.我好惨啊!

网友:
  再改正一下,CPU没挂.开机有一点花屏,看来还有北桥问题!

网友:
我真不走运!CPU座坏,北桥坏,场管坏,怎么都集中在一块板子上?让我给遇上了.

网友:
CPU座坏,北桥坏,也会引起41

网友(2006-11-05):
小鱼你还真是够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