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主板跑:CO

楼主(2006-09-03):
主板开机走C0。C0代表是内存故障,还是检测末过CPU ?(CPU,内存的各个测式点是正常地)大家有没有好的维修C0的方法!
cpu

网友:
BIOS,CPU座,IO

网友:
BIOS,IO,CPU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从这下手

网友A:
CO是不过,CPU。

网友:
以下是引用唐古拉之鹰在2006-9-3 13:03:50的发言:
BIOS,CPU座,IOC0 :过内存,过CPU,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议,在所有测试点正常情况下,按。。。

网友A:
间接通过测假负载的二极体值得到的。

网友A:
红笔接地,黑笔一次次测假负载上的点.看二极体值.

网友(2006-10-19):
还有CPU时钟不正常也跑CO

网友:
C0 :过内存,过CPU,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议,100%是档CPU证明 是你拿10块好板 下掉BIOS 有2块挡CO没BIOS你能说档内存吗

网友A:
C0是CPU已复位,准备工作,其发出的寻址指令选中BIOS芯片命令,但是BIOS没有响应.C0有二种原因:一,是CPU正常工作的条件没有满足,二是BIOS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对跑CO还要查BIOS芯片的外围元件,这也是楼上给我的思路.谢谢楼上分享/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是不是空载的时候啊?前段时间弄个810的,跑C0,后来发现是网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