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翔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楼主(2006-09-04):
V星 845G MAX (MS-6580)   不加电 绿色开关电压只有3.3V 通往AGP旁一个小三极管上 更换了还是一样IO 83627HF也换过了啊。 南桥工作电压也正常 请心在飞翔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南桥1117 供电3.3 1.5 5  都正常啊。 IO换过了啊,不行但我不知道查到67角啊。能不能说一下啊。谢谢

网友:
南桥的3.3V SB 是否正常 ?IO67脚是否有3.3V电压?

网友:
请首先确定82801DB的南桥所需的3VSB和1.5VSB电压正常。

网友:
以下是引用杰8866在2006-9-3 17:23:20的发言:
V星 845G MAX (MS-6580)   不加电 绿色开关电压只有3.3V 通往AGP旁一个小三极管上 更换了还是一样IO 83627HF也换过了啊。 南桥工作电压也正常 请心在飞翔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呵呵,修MS-6580这种板,当心挂CPU啊这板如果不通电的话一般MS-5控制Q18(5VSB转3VSB)坏的比较多

网友:
以下是引用sz0722在2006-9-3 20:37:18的发言:
呵呵,修MS-6580这种板,当心挂CPU啊这板如果不通电的话一般MS-5控制Q18(5VSB转3VSB)坏的比较多845G的没有事,PCB5.0的才容易VCC_VID电压高的。

网友:
<h5>http://www.chinafix.com.cn/</h5>

网友:
看下原来的帖子,8712的开机的讨论,和这个基本一样的83627 的67脚,参考8712 72脚

网友:
83627HF 67角的电压最低是多少啊 什么时候为IO坏啊。 这个67角是从IO点点往上往下查到67角吗  是从点往下查 往上查啊。请大师明示

网友:
67脚正常情况下,没有触发的时候,应该是一个3V的高电位,如果触发开关,此脚的3V会有一个下拉的过程。至于这个67脚在什么地方,我想不用我来告诉你吧。IC原件的1脚在什么地方如果都不能确定,那我实在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