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基本工作条件正常,FF 00的检修

楼主(2006-09-04):
  1、早期P3档次主板810 815除外  使用的ISA 的BIOS 一般为29系列 39系列
  2、P4档次主板 INTEL 架构的,使用FWH的BIOS,也叫做固件中心,  VIA/SIS 的使用49系列的49F002,为LPC总线
  欢迎大家根据这两类,做下FF 00的检修讨论. 各抒己见

网友:
刷完BIOS就没有办法了,有时有的板还没有代吗

网友:
先叛断478的BGA是否空虚再刷BIOS再者就是总线类故障(不好修,干脆就不修了。)

网友:
对于FWH类型的BIOS,一般查其三个工作条件,为供电(PIN32 3.3V),时钟(31 1.6V),复位(PIN2,3.3-->0V跳变)  其RST信号是由I/O发出,不工作的时候和I/O芯片关系较大。LPC总线的BIOS,个人认为BIOS程序比较容易损坏,测试过一些LPC总线的 主板,发现信号电压有些不同,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期待有研究的高手发言~

网友:
这类故障。首当其冲刷BIOS不行,再接着查。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电路图,我认为这个要针对不同的BIOS芯片来说吧

网友:
好像CPU坐虚焊的多一些.

网友:
出现FF.00首先要从CPU的供电查起,电压,频率是不是满足CPU工作的条件.再测试一下南北桥的工作情况,是不是巳满足;再测一下BIOS的第22脚有无片选.最后再刷BIOS.大家有高见的请继续发表!!!

网友:
不是所有的BIOS22脚都有片选的

网友:
跑FF的板没几块修的好.刷BIOS好的更少.我修比较多的还是CPU座或北桥空焊.晕这故障真要命.

网友(2006-10-04):
私下认为:实际维修中出现此故障以cpu座虚焊、扩孔和南北桥虚焊较多。

网友:
还是老话题:1.刷BIOS2.电容漏电3.在就是供电了4.在英特尔芯片组中与IO的关系比较大.[个人认为]5.前提条件一定要满足啊!

网友:
对于上面回贴,本人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首先要知道BIOS是通过什么总线工作的,据我所知,早期的BIOS一般表示为28 29F00x 等,工作电压为5V,是通过A0--A15地址线,D0--D7数据线,进行数据转输的,可以看波形跳变次数知道,档多少?现在的叫固件中心BIOS ,一般表示为4900X等,都为LPC总线工作方式,只要检查工作电压,时钟,复位,CS ,在看LAD线的波形跳变数就可以知道主板不否有工作??这知道这样表示算不算正确,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441&page=1ASUS工厂的PHILIPS 发了一篇文章,介绍到了 FF 的检修 非常不错,大家参考下积分不够,不能下载的

网友:
打一下FWH的对地阻

网友:
请问跑FF和OO与不跑码是不是同一种情况呢?还是不同的测试卡定义不同呢?今天修了一块QDI P2E-6A的板,也是测试点都正常,换了一个好的BIOS芯片,刷BIOS后仍不跑码,还给客户了,晕,不是钱赚不到了,降低成功率了,唉。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就是诊断卡走00或FF)是主板维修中,最难的查找的故障 总结了13条 1,CPU座上的信号,18条通往南桥的控制线? 8个基本测试点? 64条数据线?
32条地址线? 通往北桥的控制线? CPU座本身? CPU供电滤波电容?
2,南桥的各组电压?尤其是1。8V电压和0。9V 左右的参考电压?(3。3V和2。5V 会导致无复位。)

3,HUB-LINK总线13条的电压和阻值?(1。8V,阻值要相同)
4,pci上的关键点?PCI上的AD线有无瞬间跳变?
5,BIOS的初始化信号?和BIOS本身及资料?
6,北桥的各组工作电压?
7,低位地址线是否短路?
8,CPU周边的VTT排阻?
9, 送往CPU的时钟通路的22欧姆电阻?
10,内存引脚上的控制线?
11,AGP槽的引脚阻值?
12,CPU供电的双波是否有杂波?
13,主板是否存在虚焊和短路?南北桥是否发烫?

网友:
楼上说的是早期资料了VTT排阻 是370时代的板了

网友(2006-11-10):
一些PIC设备:如网卡,75232等损坏
都有可能引起跑FF
所以在维修疑难FF故障的时候应该采取排除法

网友:
这类的故障我也遇过很多。一般是先上假负载,看一下,复位,PG,供电情况是否正确。
再查北桥的几组供电,再用测试灯测一下来,CPU座到北桥的线路有无开短路。再查BIOS
有无片选。

网友(2007-04-08):
现确定BIOS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然后刷BIOS
看PCI AD线上有没有帧信号?
按压北桥~
打CPU座阻值~
换I/O

网友(2007-05-08):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我的那块主板故障也是00- 我修好了。。。你应该检查一下CPU座旁边的线路。。

   我修好的板就是CPU旁边的一些小东西虚焊 我吹了一下就OK了

     我不懂什么理论说的可能有点肤浅。。。再不行的话 还是多看北桥 和CPU座。。。。。。。。

网友(2007-06-07):
PLCC封装的BIOS芯片与座接触不良
CPU,供电不足或是滤波不良

网友:
现在478的主板CPU撮子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1 就是刷BIOS

2 看看CPU座有无虚汗

3 在就是I/O

网友(2007-07-10):
回复 网友A:

对于FWH类型的BIOS,一般查其三个工作条件,为供电(PIN32 3.3V),时钟(31 1.6V),复位(PIN2,3.3-->0V跳变)  其RST信号是由I/O发出,不工作的时候和I/O芯片关系较大。

LPC总线的BIOS,个人认为BIOS程序比较容易损坏,测试过一些LPC总线的 主板,发现信号电压有些不同,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

期待有研究的高手发言~
请问一下BLOS的RST是说的复位吗,据我所知I/O是不会发出复位的。

网友:
我一般是先查各供电电压值是否正常,然后查cpu复位,然后pci复位,然后北桥。然后i/o,然后南桥依次排查,查到哪修哪,很费力。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快速判断方法,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过P5-865PE的板子,BIOS有几个引脚接地的,数据脚(还有点怀疑有问题),板子是内存电压低,已修复。另外还有个问题,USB接口数据脚电位是低电平,试机是没问题的,与其他板子高电位不同。

网友:
BIOS,CPU坐虚焊时钟

网友:
810和815的板子,走OO或FF,我修的大多都是晶振不行了,

网友(2007-08-25):
经验之谈,有些板,特别是放时间长了的,这样的板上点很容易做FF 00带、代码,我们一般是用热风筒狂吹,凉了以后就好了,真的是搞好了不少板的。

网友:
SIS730芯片主板,K7SEM,故障现象不为复位,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CPU座      BIOS     IO    NQ BQ的总线信号(不过这个一般懒得去找拉,我们这边修个P4的板才20块钱   晕)

网友:
CPU座虚焊,北桥虚焊,BIOS。

网友(2007-11-11):
别再说什么BIOS片选了好不,,谁打到过啊,什么板子上?从P4以后还有这个片选信号吗?我是从来没发现过,,

网友(2007-12-21):
我认为首先要刷BIOS,碰到过不少的板子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刷BIOS 就好了
还有修过的板子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最近修的几块板都是FF别人修过的,一些主要的芯片都换过
后来查是在修的时候把其他的地方弄短路了,查好久

网友:
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片选。如果这些都正常,个人从来都是先刷BIOS。不行的话,换IO。因为有的IO里面有电压识别功能。会引起CPU供电问题。(老师说的),但个人觉得如果是IO的电压识别引起的,CPU供电应该不正常。但实际维修中,换IO确实有时候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不敢独享:与各位大佬分享:
开启电源检查是否有电源?若无电源请即刻关闭总开关并检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烧毁的现象?若无电源请用电表量测所有电源是否有短路现象? 2. 量测所有主板上之晶振是否振荡,频率及振幅是否正确? 3. 量测主板 上所有的电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确? 4. 插上Debug Card , 检查所有地址 ,数据是否有输出。 5. 若是发现只有地址 请检查BIOS 是否为空烧? 6. 若BIOS 更换后还是无法工作请检查BIOS 的地址是否有收到? 7. 若地址是正确,请检查BIOS CS 是否动作? 8. 若BIOS CS 有动作请检查Memory Read 是否动作? 9. 有时BIOS 电源未输入会造成无法工作,所以在检查所有信号前请务必确认该零件之电源都是正确,且电压都是正常; 10. 测量时钟的原因为PC 是序向逻辑的架构,每个Chipset 要沟通必须要有时钟来加以同步,所以若题系统中没有时钟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与Chipset 无法同步更别提数据传输。 11. 电源是所有电路之母,就好像汽车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主板其中有任一电源未输入,必须设法先让所有电源有输出到主板中,在你解决了电源问题之后往往原本的问题也许就跟着迎刃而解。 12. 你是否思考过主板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实 BIOS 中所存的数据就是一些程序及数据的组合,它提供系统在开机前的一些基本测试的过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动作。你知道系统在启动之前的第一笔数据EA 5B E0 00 F0 其实一条长程跳跃指令(JMP F000:E05B,当然这是For Award BIOS 来讲),若是其它的BIOS 也许在地址上是有点差异的,但基本上第一个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统上也是内存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读不到数据时你必须检查所有接到BIOS 的地址和数据是否有断线或短路的现像?另外一些控制讯号也要检查,因为若控制讯号无法发出,即使地址正确,BIOS 也不会把数据放在数据总线上。所以若你发现一连串的数据都是一样的00或FF 请注意也许就是控制有问题。 13. 目前Intel开发出一新的BIOS 组件叫FWH (Firmware Hub) 这颗组件的功能其实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较多,而且这颗组件还有时钟才会工作所以在维修前必须先检查是否有时钟再换零件。此组件也有二个RESET 讯号(RST # 及Init#)这二个讯号必须正常FWH 才会动作。另外有一个讯号必须在RST#动作前就必须设定完毕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为此零件有两种Mode, 可动作其中一个Mode 是FWH

网友:
总结一下,有以下几点,说错了,别打我哟,呵呵
1.BIOS问题(包含,BIOS芯片损坏,资料损坏.BIOS座接触不良)
2.空焊(包含,CPU座,北桥,南桥)
3,CPU供电不足或者其供电滤波不良.
4.I/O问题
5.断线(462的居多包,包含各总线,时钟等)
6.频率(频率不对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