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插上鼠标,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06-09-04):
 不接鼠标,键盘是可以用的.只要插上鼠标,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这二天连着遇到二块主板.不接鼠标供电都有五伏,接上鼠标后马上被拉到1.8伏,信号线的电压也被接到1.8伏.打阻值为500,电容也全去了.找到不原因,大家遇到过吗?
主板

网友:
查下键盘和鼠标5V供电,应该是通过一个场管过来的,看此管是否损坏

网友:
没错,这个故障一般都是由5V供电管引起的,先换这个管试试。

网友:
向这样的故障,主板后面都是通过管子过来的吗

网友A:
可能是这个供电的场管,软损伤了。关注中!

网友:
只是想知道,这样的故障,5V供电是不是都是通过一个管子过来的。

网友:
USB PS/2的5V供电,从这个管过来的

网友:
修好了没?我的建议,PS/2的信号线之间有漏电,特别是上拉排阻472的引脚漏电还有供电保险电阻阻值稍微偏大了点

网友(2007-09-08):
我遇到过此问题,后来重装系统解决的,不信就试试,这类问题有时是出在软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