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97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6-09-04):
朋友拿来一块MSI准系统的主板,MS-6797,865G的主板,刚拿来时是CPU座空焊,他自己用风枪和锡炉换了一个,不过加热不太成功,有很多空焊的地方,接到板后,用935换了一个CPU座,换完冷却后加电,发现单步卡跑单F,全板都没有复位,CPU电压,时钟,PG,RST都没有,14.318也不起振,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块板子是准系统的,板型细长,北桥与CPU座离得很近,而且用力掰板子的一角,各个测试点的信号和电压就变正常了,于是怀疑北桥空焊,上BGA机加热北桥,下来以后现象依旧,这时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WM芯片ISL6556的PIN与主板的焊盘之间吃锡似乎不够,所以怀疑6556的PIN因为数次加热所以导致虚焊现象,用烙铁重新加了一遍锡,加电后OK,此板修复

网友A:
顶!修板,就要细心否则,就要抓狂

网友:
不可以代的,下次你来的时候,我给你个就是了。

网友:
修板要;用心加细心

网友(2006-12-29):
修板子可要先修心哦否则好容易抓狂的

网友(2007-06-09):
MS-6797?????????是老板子吧,我们现在都不修了,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修板,就要细心否则,就要抓狂

经典!!!学习!我接到板也是先仔细观察。正反面都看仔细。发现有发黄变色的重点检查。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老兄,好啊,

好,我在石岩RMA,不知道你是在微德,还是在北京RMA啊,7326的板不知你修的多不多,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网友:
技高一筹,胆大心细,学习榜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VCORE引起的,没有CPU电压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2007-12-26):
修板子是要细心啊,偶们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老大,有个话外的问题能否请教一下,你们所有的维修店是什么级别的?都没见过大的维修店。哎。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片V星7336的板跑单F也是全板没有复位.时钟也没有输出
开始怀疑IS6312换后依旧,后换SB还是没有好,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