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故障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9-04):
 下午收到一块intel 845主板故障,故障为加电,不复位,代码为00。

 客户说使用时,使用时进过水。

  自检过程:此板为FB82801DB南桥,IO为PC87372(集成了软开机电路);                       由于加电后,复位灯常亮,短接RESET,还是常亮。我跑了复位线,复位脚是直接到南桥的。于是怀疑南桥进水受潮所致,于是用风枪吹。3-5分种后,加电,复位了,过D1-D3-E9-EB停住了,拔掉电源摸CPU(CELERON 2。1G的),手不能碰,很烫。CPU供电正常:1。53V电源IC是:HIP6302CCB (16脚)+2个HIP6601BCB(8脚)

               我不知道,过D1-D3-E9,到EB停住了,是哪部位出错了?还有为什么CPU供电正常,加电才不到1分钟,CPU就发烫呢?INTEL的主板没修过,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后来我把三个铝壳的电容全都换了成了10V 1000uf,上电代码d1-d3-e9-eb-e9-eb,循环跳。我认为可能是IO出错了,但IO很难找是PC87532,很少见的/

   不过还要谢谢大家

网友:
怀疑是不过内存,与过热没有关系。

网友:
E9 应是乱码了

网友:
CPU是客户原配的吗?这个CR2.1G是不是CRD的?此板支持CR2.1G吗?

网友:
C87352呵呵,我现在手头缺一个PC87372 的I/O~

网友:
D!/D3 不是已过CPU了吗。它们之间会关系?

网友:
哦,不是客户原配的,是我自已的,做测试工具用的。是CR2.1G,不是CRD。主板上标的是:INETL D845EPI/D845GVSR 这板是集成网卡的,不集成显卡,但有放显卡接口的槽。请指点。

网友:
你上CPU时候的电压是多少呢?1.53V的电压是量假负载得来的就是上CPU后测得的?

网友:
上CPU后测得的,INTEL的板了,上假负载是不加电的,只有上CPU才加电的,所以假负载没用。不过我上假负载,强行加电,测得的是1。46V与所做的假负载电压一致。正常。

网友:
感觉这块板子, BQ、NQ方面坏的比较大。

网友: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是内存不过的原因,1.5V左右的电压,对CPU没有影响的。

网友:
测试下CPU的两相供电模块中的的场效应管的各个极的电压是否正常这个电压对这个CPU来说很正常,另外看主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是否进水,漏电,造成纹波过大,而导致发热严重.这个代码是不过内存,同意楼上的看法,先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我认为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哦,对了,板了刚拿来时,发现CPU主供电,有6个6.3V 820uf滤波电容都上鼓了,我用10V 1000uf的代,这会有问题吗?

    还有在6个一排电容的左边,有两个铝壳电解电容,标为: PS 39V                                                                                                    560                                                                                                    4V  在6个一排电容的右边也有一颗。经测这三个铝壳电解电容与6个一排的电容是并联的,都是给CPU主供电滤波用的。   孙老师,会不会是电容不一致所致,要不要将这三个也换成10V 1000uf啊?

  还有,此板在加后,直短接开关,不能关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4 6:36:46编辑过]

网友:
谢了,这个经验留着在以后的维修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