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6-09-05):
各位老师,请问一磐正的815主板,前天装系统正常。使用两天后出现开机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能正常复制完文件,重启进入安装界面时,死机。每次都是死在同一个地方,GHOST也是一样。CPU、内存、时钟供电正常。电容也没鼓包问题。请高手们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后来没修出来。换板子了。现在想想,时钟、IO或北桥不良、主供电滤波不良,内存不良。

网友:
解决了,我试着刷了BIOS,没想到行了。

网友:
刷BIOS成功也是值的思考地。。

网友:
想不通.不过学会了一招

网友A:
不错,值得大家注意!

网友(2006-10-05):
还是试耐点看看.

网友:
我换过最多的一个杂牌815主板的电容是,17个 死机,就这么搞定的基本上大点的, 全换了

网友:
首先我想问LZ 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不会杂牌的吧另外新照说的是什么样的板子 看的话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呵~~这么老的帖子还要上来啊。顺便告诉楼上的仁兄,此板为磐正(老磐英)的。

网友A:
BIOS坏致使不能装系统的较为少见.

网友:
我遇见过,不过是两根条子,后来换一根好了,BIOS倒是第一次听说,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