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偏高,上CPU后无复位(已解决)

楼主(2006-09-05):
一片ASROCK P4I45E的主板,电源IC是L6919D芯片,输出为1.85V,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无复位.
[此贴子已经被新照不轩于2006-9-9 13:46:18编辑过]
cpu
芯片

网友:
上CPU电压是否偏高? 还是无CPU主供电电压?如果有电压,IO为83627HF,可以先换IO芯片试下。如果无电压,就是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
我动了一下IC旁边的小电容电阻,现在电压偏低了,1.43V,只是用表针量了一下,没换.

网友:
就是这个IC.

网友:
修出来了没

网友:
VCC_VID的供电管坏,是会有此类故障的。换一下试试。

网友:
修好了,是ATX电源问题,抓狂不于啊.

网友A:
电源坏也会出现这一现象,电源一定要好的.

网友(2007-09-08):
原来是电源坏,早就应该测电源了吗

网友:
早为什么不打下ATX电源接口的阻值。。

网友:
吸取经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