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过一会VCORE就慢慢掉了,只有0.6V左右

楼主(2006-09-05):
板子是INTEL945的,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过一会VCORE就慢慢掉了,只有0.6V左右,PWM是ISL6561,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如果有修到过,都是哪些地方和什么信号,多谢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换Q1、Q2试试。

网友:
幸福,FB和COMP信号上串接的零件测过了吗?

网友:
我没有看到板,我只是问下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这个是我们捷克的维修修不出来的板,听说很多的不良,你说的那二个信号我都会打的!

网友:
那我想可能还是另有原因吧,驻外的维修也不至于这两个信号都不打的。

网友:
俺修到过6916D的此故障,差点郁闷的死掉~看来还真是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