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板子一实例

楼主(2006-09-05):
朋友拿来GA-8I845GVM板,CPU工作条件都正常,FF.按DREAM的思路,接下来查南北桥供电,看到板上有一个3055L的场管,北桥供电的,G极有10.31V,D极是3.3V,S极为零.不用想了就是它了,换后板子正常.再简单不过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网友:
确实是个常见的问题。呵呵,有成就感吧....

网友:
dream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object codebase="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6,0,29,0" height="20" width="20" classid="clsi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param value="529" name="_cx"/><param value="529" name="_cy"/><param value="529" name="FlashVars"/><param value="http://www.iciba.com/resource/a/en/d/dream.swf" name="Movie"/><param value="http://www.iciba.com/resource/a/en/d/dream.swf" name="Src"/><param value="Transparent" name="WMode"/><param value="0" name="lay"/><param value="-1" name="Loop"/><param value="High" name="Quality"/><param value="" name="SAlign"/><param value="-1" name="Menu"/><param value="" name="Base"/><param value="always" name="AllowScriptAccess"/><param value="ShowAll" name="Scale"/><param value="0" name="DeviceFont"/><param value="0" name="EmbedMovie"/><param value="" name="BGColor"/><param value="" name="SWRemote"/></object>v. 做梦, 梦见, 梦想, 想到 n. 梦, 梦想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GA 的通病

网友:
北桥供电不正常,当然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2006-11-02):
楼上的,为什么GA的这种问题会引起南桥烫呢?而且还不只GA,像其他的板子也见过,NB周围的管子坏引起南北桥烫的。难道这就是你所说过的,1.5V的HUB_LINK总线电压没有引起的吗?

网友A:
我想电路之间总是关联的,就像总渠与小河的关系一样.不知你测了没有,3055L的场管不正常时,G极有10.31V,D极是3.3V,S极为零.而正常时,G极有3.31V,D极是3.3V,S极为1.5V.当1.5V这条电路不通时,影响到G极电压升为10V,进而引起南北桥烫,这也是很正常的.  在这儿我送给大家一个经验:板子修多了,你会有一种与板子一体的感觉,那就是,主板的芯片组只有在检测到基本主要的电压正常后,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所以当你遇到加电后,板子不复位时,就要首查供电.   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真的.修板修多了,就会自然才生维修感应,把板子修好. 以上仅是自己的一点看法.    与大家共勉!

网友:
通常换完管子,这个管子工作起来也会很热,但是使用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哪位知道此管为什么发热量大

网友:
这种热是正常的,根本不用去担心它. 当然,你也可以换个功率大点的15N03

L,那就行了.

网友:
我修了后一般在上面加个散热片

网友:
不错,这倒是好办法. 楼上的向你学习.谢谢分享了.

网友(2007-02-04):
学习了,学到了很多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北桥供电不正常,当然不能正常工作的。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在维修中常没加注意.

这也是个较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2007-04-03):
我公司 一般修南北桥供电 大多是用9916 呀  几呼没有一个主板来翻修呀 呵呵  支持楼住  顶、一下

网友:
在GA的板上这个管的损坏通常是没有负位的.很明显的.不过我也想不通这个管的损坏为什么会引起南桥的损坏.

网友:
我记得8i845gvm这一款是集成显卡吧,时间长记不太清
当时顾客抱来十块这种板,一开始因为南桥非常烫,以为桥坏,领顾客重新买板,并收了这十块板子,后来发现那个管子 g脚10v,d脚3v,s脚无电压,换后ok,于是其余的都没测就把管子换了,好了七块

楼上问此管正常工作时为什么很热,我推测是因为这个管子的负载过重,我当时跑线路发现此管还和和南桥旁的1117相连,这个1117好像是输出1.8v左右(记不太清)的电压进南桥.   而此管坏和南桥烫手之间必定有关联,可我也不太明白原理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电路之间总是关联的,就像总渠与小河的关系一样.不知你测了没有,3055L的场管不正常时,G极有10.31V,D极是3.3V,S极为零.而正常时,G极有3.31V,D极是3.3V,S极为 ...

达到人板合一的境界,高人啊

网友:
--------你们说的DREAM,是谁呢?飞翔老师???
--------呵呵,还没有到DW001斑竹说的那种境界,碰到某些板子都还感觉很陌生。

网友B:
我也有块与这一样的板子,,供电正常,,最先是跑C0,吹了下U座后,再试,跑FF了..对了,那3055L在什么位置?我这板上怎没找着..

网友(2007-05-25):
我发现在GA主板的BQ很热,这是不是这种板子设计的缺点啊

网友:
这好象是个常见的现象吧

网友:
我修好了
可是那个管子热啊
怎么加散热片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倒是明白点了
谢谢了

网友:
北桥供电不正常引起南桥发热,应该就是总线那块出的问题!

网友(2007-07-11):
真人快打啊,分析又快又准,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电路之间总是关联的,就像总渠与小河的关系一样.不知你测了没有,3055L的场管不正常时,G极有10.31V,D极是3.3V,S极为零.而正常时,G极有3.31V,D极是3.3V,S极为1.5V.当1.5V这条电路不通时,影响到G极电压升为10V, ...

呵呵
不怎么认同 哦

即使负载回路出故障时,也不会引起G极电压上升到10V.即使D、G极间短路,G极电压也应该等于D极。而不可能达到远远大于10V
它短路到有可能使G极电压拉为0V

网友:
在GA板子上用9916好像行不通,我试过几次都不行,15N倒没试过,下次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与这一样的板子,,供电正常,,最先是跑C0,吹了下U座后,再试,跑FF了..对了,那3055L在什么位置?我这板上怎没找着..

Q27,APM3055L
北桥散热片固定座对角线上.

网友:
LZ的经验之谈往往短小精悍,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