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孙老师昨天有块L4S5M/DX+的红板南桥是SIS962L的,第一天是不开机经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电池有电,就是32.768晶振的一脚2.92V,另一脚0.33V就是不开机(跳过线,清过CMOS),以为晶振坏了,,因有事没有换。今天拿板准备换晶振但一通电,可以加电了。这时量晶振一脚1.77V,另一脚1.82V。请问孙老师是什么原因另外本人修过845的板IO有83627和8712的不开机,IO到开关,IO南桥的电压都正常也有调变,但是IO到绿线就是没有底电平输出(5-0V的眺变)排除IO的问题(IO都换过,有的都是从好板上拆的)没有修好。后来看到一篇贴子是同样的问题说是网卡芯片坏了。也就是说网卡芯片坏了影响IO不工作(但当时网卡芯片并不发烫),那不是说被IO控制的网卡,声卡,接口中的任何一样坏了都会照成以上故障(本人认为)不知道对不对请指孙老师指教,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又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
1\个人意见第一块可能是桥保护吧,以前有听人说过,不用修放一段时间就会好.         2\不加电,绿线到IO之间还有零件,也要查.如果是MSI板的话,MS-5\MS-7这些都要查.

网友:
桥保护? 请孙老师解释一下.桥保护的主板又如何修复?

网卡是受控于南桥的,可能是网卡的信号短路,造成南桥工作不良吧.

网友:
第一块现在是一天能开一天不能开

网友:
更的32/768串联的22pf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用酒精把南桥洗了再不行 就 重新加焊一下南桥 有可能是南桥受潮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南桥受潮或者空焊导致的,先清洗下NQ,然后用风枪打到150度左右,把南桥烘干,应该可以解决第二个: 网卡带有网络唤醒功能,本身需要3.3VSB电压,如果它损坏了,有可能会拉低3.3V待机电压,造成不开机其他声卡 75232没有此可能至于换完I/O还是不好的问题,这个需要具体分析电路,看IO到绿线是否还有元件损坏另外有些特殊情况 象SOLTEK的板 带有AGP防误插保护电路的AGP旁有一个跳线,跳错了,就不开机

网友:
请问老师,洗南桥具体怎么操作?是吹下来洗?还是用牙刷蘸水在板子上刷啊?

网友:
洗南桥的目的是冲洗南桥下面BGA锡球之间的灰尘等,这些灰尘多了,会造成各锡球之间轻微漏电,或造成电容效应

网友B(2006-12-26):
唐古拉之鹰怎么不反馈一下你的维修状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南桥受潮或者空焊导致的,先清洗下NQ,然后用风枪打到150度左右,把南桥烘干,应该可以解决第二个: 网卡带有网络唤醒功能,本身需要3.3VSB电压,如果它损坏了,有可能会拉 ...

同意新照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唐古拉之鹰怎么不反馈一下你的维修状况呢?

唐古拉之鹰怎么不反馈一下你的维修状况呢?

网友:
等待中!~怎么没有下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