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如何测INTER原厂板上的基本工作条件

楼主(2006-09-06):
请问老师和各位高手,我有一INTER845G的原厂板,不走代码,开机一会儿,CPU没有温度。在场管上测主供电有1.61V输出,但上假负载此板不亮,小弟学艺不精,想请问老师和高手们,如何在上CPU的情况下测他的基本工作条件?因为BGA的座,背面没有针脚。(呵呵~不好意思,这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发错了在这里的,请版主删了吧,我重新贴到常故障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5 21:58:12编辑过]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6-11-09):
是的,须上真CPU,你测一下电感的对地值,如果大于20,可直接上.

网友:
你可以先上假负负载,测一下CPU的供电对地阻值,没有短开路后,
上真CPU,然后用示波器,去测一下,供电,波形,等条件是否OK。

网友:
请试一下短接除了VID组合外,假负载上的如下几个点
A4+B4
A5+A8
AF26+AE26

一般来说,这样处理过后的假负载,上到INTEL原装板上就都可以加电了
然后再进行测量

网友:
高手!谢谢,下回我就可以用改装过的假负载测基本工作条件了.

网友(2007-03-24):
请试一下短接除了VID组合外,假负载上的如下几个点
A4+B4
A5+A8
AF+AE

一般来说,这样处理过后的假负载,上到INTEL原装板上就都可以加电了
然后再进行测量

我找不到AF+AE这两点是那两点,到底是AF(1~26)+AE(1~26)中那两个点呢?

网友:
AF26+AE26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去看一下吧,我搞了个INTEL开机流程.

网友:
INTEL原装板假负载

因为INTEL原装要用的IO需检测到CPU,而检测CPU是否装要靠的是478座上的AF26的 SKTOCC#信号是否被拉低来判断,通常的P4假负载一般没注意到这个脚,所以这脚的一直处于3.3V的高电平状态,这时SYSTEM就认为没有上CPU.我只要照图把普通P4假负载的AF26接地就可以了(AF26和AE26两脚短接).

网友:
1.61v是正常的
你还是上真的cpu 试

网友:
明白了,还没有修过原装inter的主板呢

网友:
今天终于做好了假负载,谢谢老大,

网友:
今天终于做好了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