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如何测INTER原厂板上的基本工作条件

楼主(2006-09-06):
请问老师和各位高手,我有一INTER<chmetcnv unitname="g" sourcevalue="845"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chmetcnv>845G<chmetcnv></chmetcnv>的原厂板,不走代码,开机一会儿,BQ边上的场管烫手。在场管上测主供电有1.61V输出,但上假负载此板不亮,小弟学艺不精,想请问老师和高手们,如何在上CPU的情况下测他的基本工作条件?因为BGA的座,背面没有针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6 16:31:39编辑过]

网友:
贴个全图吧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5220251794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5 22:00:28编辑过]

网友:
INTER<chmetcnv unitname="g" sourcevalue="845"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chmetcnv>845G<chmetcnv></chmetcnv>的原厂板,不上CPU是不加电;请问:你上CPU后,上电主板复位没有?

网友:
测试卡不走代码,我用的是那种金叶的烂卡,上电后就一5V的灯亮,其他都没有。弱弱的问版主一下,还有什么办法测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测试,IDE第一脚,在短接RESET的同时,第一脚电平有没有电平跳变?

网友:
谢谢,我马上就测

网友:
没有复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6 9:05:38编辑过]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919577495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上图红圈中的场管18N06开机一会儿烫得厉害,它输出1.45V。这管子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加电后南北桥不是很烫,是正常的温度,这是不是还不一定是桥坏,是吗孙老师?现在一加电就是那只18N06L的管烫得不行,吹下来测过,坏了。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上了个45N03L的,不行。

网友:
红圈内的管子就是给南北桥提供1.5V电压的,它不是一般的烫,是换它,还是别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1917245571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上图红色圈中的贴片电容的阻值为22,兰色圈中的贴片电容的阻值为0,这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60N03L换,试试.看有没有复位.关注中.!

网友:
75N03L可以代换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换完了再回复!

网友:
蓝色圈中电容两端数值为0那么你可以打下这个输出发烫的管子的对地数值,如果为0的话,就是桥挂了北桥 或者 南桥

网友:
孙老师,发烫管输出脚的对地阻值为0.加电测有1.5V输出,在兰色圈中的贴片电容上也能测到1.5V电压。

网友:
桥挂了,别修了.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加电后,北桥或者南桥会发烫的,桥挂了

网友:
45N03L的电压够了,但电流不够.换个同型试试. 据现象:桥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