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ASUS 的845的板子跑完内存后 在检测IDE 时就报错 键盘打不动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前途是 硬盘是哈袄的 键盘也是好的
硬盘

网友:
谢谢 已经好了是键盘的排组不酿 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

网友:
在发出问题时,请先说明一下你都测量过什么地方,一些基本的电压是否正常。以及DEBUG卡在当机之前都有跑过什么代码,这样大家都好帮你分析。

网友A:
你用最小系统法,重请一下CM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 打PS/2 键盘鼠标口的 对地数值应该可以发现的 600左右

网友:
我有碰到过是CPU坏的,你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