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V星的主板请心在飞翔老师帮帮我

楼主(2006-09-06):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121395498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上面的这块是刚从V星返修回来的845板子,上回是能加电不亮,修好在代理商处测好拿回来,我上完CPU和条子上电后开机后又自动断电,又自动开机,不亮。摸内存条非正常的烫,查内存供电2.61V和1.3V。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请你这位高人帮一下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7 0:52:51编辑过]

网友:
CPU座吧,DREAM好象说过.

网友:
第一次也就是座的问题返厂修理的,这次就是内存条烫手,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座的问题会造成条子的汤手。

网友:
DEBUG代码跑的什么?是不是AD-90循环。

网友:
老师,我测了几次,发现开始走到93,然后自动重启,重启后走AD,就不走了,每次都这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6 20:44:25编辑过]

网友:
飞翔老师哪里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6 21:40:59编辑过]

网友:
你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这块板还在保内,我不能动I/O。呵呵~~动了就不保了。飞翔老师,如果DEBUG代码跑AD-90循环,那是什么问题?我的“走93,然后自动重启,重启后走AD”的问题等你的权威答案。

网友:
AD-90(或93)的故障比较常见。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第一,抓不住内存,也就是说内存不过,第二,BIOS出错,第三,CPU座故障。

网友:
权威答案!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座虚会不会造成内存条发热烫手。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内存的电压2.61V  1.3V ,内存的上拉排阻对地阻值为369,请教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友善的狗在2006-9-7 21:21:40的发言:
谢谢飞翔老师。座虚会不会造成内存条发热烫手。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内存的电压2.61V  1.3V ,内存的上拉排阻对地阻值为369,请教了。内存条发热的话,我感觉是内存本身的故障,或是整机散热不好,散热器出风正对着内存。与板子的关系很小,至少我没有遇见过。

网友:
那可能是条子本身的故障,我换根条子试试。谢谢你!飞翔老师。

网友:
还真是条子的问题,换玩OK了。谢谢各位!

网友:
维修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