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T3V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6-09-06):
师傅好啊。我手中有一块V星KT3V主板CPU不工作。上的是1100的CPU 83697HF换过BIOS刷过北桥的电感也查过了啊。CPU座不坏啊。一切都查了还是修不好啊。我最怕AMD的主板了啊不好修啊。请高手们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不是吧,老大,换个IO,刷个BIOS,还有几个电感就叫一切.你的一切指的还有哪些???

网友:
刷过BIOS了不一定就等于BIOS电路没有故障。这款板,BIOS电路坏,北桥空焊,北桥到CPU座的电感坏是常见故障。

网友:
BIOS电路怎么查找?

网友:
以下是引用孙氏在2006-9-30 10:03:13的发言:
BIOS电路怎么查找?有没有学过主板啊???先给电池抠了,放放电在说!

网友:
看来还不错啊  我想也是虚的吧

网友:
6楼的 电池和BIOS电路??BIOS和CMOS电路??关系搞清楚没有?

网友:
哎,我的意思是,当电池没有电或是说把电池放电把BIOS程序先清一下在说的意思!

网友(2007-11-25):
就是,就是,桥虚焊了。我也有这样的主板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