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 孙哥心在飞师合脚在吗问个问题啊。

楼主(2006-09-06):
83627HF 83627F 8712 8702 83627THF  83637HF 这些IO测试电压分别是几角能详细说一下吗。小弟没有学过所以才问的啊在技术上我不怕别人取笑请孙哥心在飞翔师傅教教小弟谢谢  不耻下问

网友:
不耻下问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比他两个技术高,而问他们的意思“小弟没有学过所以才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你没他们技术高你的,明白?

网友:
是的小弟误解了啊。多谢了啊。楼上这位小弟在这谢过了啊。可我还不懂电压分别是多少啊。是不是定死的啊。 从哪查起是67 68 72啊。还请大哥哥说明一下啊。是从IO标记往上还是往下查啊。请明示啊。小弟感谢不激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7844573037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楼上这位大哥谢谢了啊。是不是其它控制加电的IO芯片和这个图查法是一样的吗。都是从这个角查起是第一角吗。83627F 83627THF 83637HF系列67 68 72角 8712 8702 8711系列72 75 76角对吗。还请大哥明示啊。小弟在此谢过了啊。 楼上这位大哥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各种IO的电压角啊。谢谢啊。

网友:
IO这些定位电压是多少啊。是不是定死的啊。低于多少就是IO坏了啊 谢谢了啊。

网友:
你比他们高啊,什么叫不耻下问,老大???学东西谦虚吧!!

网友:
 8711系列 72 75 76肯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