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5一例

楼主(2006-09-07):
杂牌815主板,故障为2.5V外核电压低,无时钟. 无复位.查时钟的3.3V正常,2.5V低为1.25V,跟线查到一个2222A的三极管,同时连到RT9221的电源IC. 怀疑电源IC坏,但VCORE正常,最后用C1815换掉2222A后,板子正常.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跟踪法的维修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06-11-02):
呵呵,我也碰到过几次。

网友(2007-06-12):
断箭!815的板子是不是爱坏IC和没有电池开不了机啊?给我一点经验把!

网友:
IC爱坏,在就是电池没有电了不开机

网友(2007-10-25):
高手。学习了/。
到时我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2008-05-06):
IC爱坏,在就是电池没有电了不开机。。。。。。。。。。。。。。。。。。。。。。

爱问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

网友(2009-04-28):
新手,没有经验,来学习一下。